双轮差速求转弯弧度的公式探讨

楼主(2016-12-19):
       大冬天的,感觉脑子好乱啊,很容易把一些简单的复杂化,甚至一些简单的公式都想不起来了。
最近正好在研究双轮差速,硬件基础就是左右双轮,都是速度可控的。

        1. 如果左轮静止,右轮转动,设备的路径就是一个以左轮为圆心的圆周运动

        2.同理,右轮停,左轮走,就是右轮为圆心的圆周运动

        3.如果双轮都是运行的,但是存在差速,那么运行的轨迹就是一个圆环,但是肯定的是谁慢,谁就在内环。

        4.针对3,如何知道圆环运动的圆心呢?  假设圆心点是O,双轮设备的轮距是L,外轮的速度是Vout , 内轮的速度是Vin ,内环半径是R,他们存在一个关系:Vin/Vout = R/(R+L),这是一个一和三角形的相似比较公式,推导得出 R= L*Vin/(Vout-Vin)

        5.上面的公式带入到1,2 。。R = 0,绕一个轮的圆周运动。

楼主:
这个图。跟我表述没关系,只是示意

网友:
可以倒着推嘛,周长=PI*D,就是说周长与半径成比,角速度相同时,线速度也就与半径成正比。
所以就有了Vin/Vout = R/(R+L)

网友A:
推不出圆心,四轮车,方向盘转动一样,前行与后推转弯半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不出圆心,四轮车,方向盘转动一样,前行与后推转弯半径不一样。

四轮就直接打方向了吧,想靠差速控制转完,顶多三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