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的12v温控散热风扇电路。。。

楼主(2016-12-19):
想diy个可调电源,散热问题是个关键,旧机器上拆了个三线的12v风扇,求一个简单的温控散热风扇的电路。。。谢谢。

网友A:
参考这个: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5553fa82f98af365a2393490.html
三针垃圾CPU风扇华丽变身四针高档PWM风扇!

http://tieba.baidu.com/p/2423306657

网友B:
简单的温控散热风扇的电路,使用一个N-Ch MOSFET 及 100K NTC。不同的 R6 阻值下电路表现,黄线是R6=8K2,白线是R6=1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5553fa82f98af365a2393490.htm ...

pwm口吸收12V风扇的工作电流?有点不稳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温控散热风扇的电路,使用一个N-Ch MOSFET 及 100K NTC。不同的 R6 阻值下电路表现,黄线是R6=8K2,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