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把历程的nand flash 程序移植到 MT29F32G08CBACA 这个芯片上

楼主(2016-12-19):
最近把 正点原子的 nand flash的 程序移植到 MT29F32G08CBACA 这个芯片上,出现如下问题,

如果单独使用如下函数进行测试是是正常的,

  FTL_Init() ;

  NAND_EraseBlock(4000);

    uint32_t RWDataSize = 8192 * 4;
  uint8_t  * nand_F_tx_buff =  (uint8_t  *)mymalloc(SRAMEX, RWDataSize );
  uint8_t  * nand_F_rx_buff =  (uint8_t  *)mymalloc(SRAMEX, RWDataSize );
  uint8_t i=0;
  for(cc=0; cc < RWDataSize; cc++)
  {
    nand_F_tx_buff[cc] = i * 2 ;
    nand_F_rx_buff[cc] = 0;
    i ++;
  }

  NAND_WritePage( 4000, 6, &nand_F_tx_buff[0], 512);
  NAND_ReadPage(4000, 6, &nand_F_rx_buff[0], 512);

  if( Buffercmp_8(&nand_F_tx_buff[0], &nand_F_rx_buff[0], 512) == 0)
    printf("NAND Data Read Write 8192 * 4 Test OK     ...  DD \r\n\r\n");
  else
    printf("NAND Data Read Write 8192 * 4 Test Error  ...  EE \r\n\r\n");

  myfree(SRAMEX, nand_F_tx_buff);
  myfree(SRAMEX, nand_F_rx_buff);

上述测试是OK的

但是如果使用LUT功能建立分区表 就出错,格式化也是出错,也就是如下函数
u8 FTL_CreateLUT(u8 mode)

另外  hnand1.Init.ECCPageSize = FMC_NAND_ECC_PAGE_SIZE_1024BYTE;       //ECC页大小为1024字节 这个我配置是1024字节,根据资料介绍是1024字节,还有

还有#define NAND_ECC_SECTOR_SIZE                1024                        //执行ECC计算的单元大小,默认1024字节 我也改成了1024,

不知道其他的是否还需要修改啊 ???

mt29f32g08cbaca芯片的ecc资料介绍:

mt29f4g08abada芯片的ecc资料介绍:

还有这个地方的 i = nand_dev.page_mainsize + 0X10 + eccstart * 4;        //计算写入ECC的spare区地址   0X10是怎么得来的啊   ???????

楼主:
大侠们对这个都不敢兴趣啊 ??????????????

网友(2017-06-28):
引用 楼主:
大侠们对这个都不敢兴趣啊 ??????????????

你解决了吗?

网友(2017-11-10):
能否将 成功的程序提供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2022-06-16):
请问楼主后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A:
我发现问题了,正点原子声明的
nand_dev.block_pagenum

是 u8 类型的,而对于 MT29F32G08CBACA 应当填 256,所以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问题了,正点原子声明的  是 u8 类型的,而对于 MT29F32G08CBACA 应当填 256,所以溢出了... ...

大牛啊,

恭喜恭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牛啊,

恭喜恭喜

请问你后来调通这个Flash了吗?正点的FTL似乎不太适用于这颗MLC的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后来调通这个Flash了吗?正点的FTL似乎不太适用于这颗MLC的Flash?

没有啊,后来更换了另外一个芯片,

MT29F32G08CBACA 这个貌似似 mlc 颗粒的,

后来更换了一个 slc 颗粒的,

之前看st 的官网介绍说是不支持 mlc 颗粒的 nand ,只支持 slc 颗粒的

现在貌似你可以使用 levelX 来搞 nand 的驱动,配合 filex 很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