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DCY的耗散功率的疑问。

楼主(2016-12-19):
最近的一个项目做了一批板子,电源部分采用DC24V输入,再用3片LM317DCY分了三路出来,分别是5V/100mA,5V/200mA,3.3/300mAV。刚开始设计时脑子里也想过压差太大的问题,又考虑电流不大,所以就忽略了这个问题。实际应用中板子上电源部分发热也不大,估计是20-30度。
出货一个多月了,量也不是很多,也没有发现电源部分出现问题。
上午开会,技术总工说我这样设计不合适,叫我改方案,他说LDO的压差太大不可靠,叫我应该好好看看LDO的手册关于耗散功率的部分。。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手册关于耗散功率的部分:

又找到推荐的最小压差:

这样算来,Pd = (125-25)/53  = 2W

如果是使用3V的压差,如何能达倒1A以后上的电流呢???

网友:
这个确实不合适,用DC-DC降到5V,5V输出后再接一个3.3V LDO

网友:
加散热片即可。但你的电路确实明显不适合这么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宝贵的经验啊,学些了!

网友:
还好,不过电流这么点

网友:
光3.3V那一路就有6W多热量损耗,温升才20-30度?
要么基本上在小电流工作状态,要么散热器够大。。。

网友:
压差每个都超过2V,用普通稳压或者LDO都行。主要算一下功耗和散热器够不够就行了。

网友:
功耗太高点了

网友:
四种封装里面,楼主偏偏用了热阻最大的一个做计算,如果是其他几种封装的,都能输出1.5A的电流
1.5A这个参数表达的是,管芯可以输出1.5A电流,但是具体能不能够达到要看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有可能是封装

举个例子:楼主说“我可以一夜七次”,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相信,但是要是让楼主夜夜七次,楼主估计自个儿都不相信

网友:
这个就是外行工程化项目的典型例子,无论哪位都没有实测过各路负载的实际用电量。好比说3.3V设计了具备300mA的能力,但是都没有测试过到底用了多少毫安,电路会不会并不是永远稳定的工作在300mA。电源虽然可能是直流24V的输入,到底24V那个电源是啥样子的,会不会你加了负载电压就下来了,可能你满载的情况下真正的电压不到24V了。等等等等,许多的现象在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的情况下还是不要瞎讨论了。

网友:
散热解决没问题的话,在效率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选用的!

产品设计有没有问题不是靠说,Pd咋算的?没看懂

楼主:
3.3V那路是300mA,1W左右。本来我也是本着节约的想法去做的,本来用电也不大,想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实际测试的时候也没有出现问题,最关键的是到现在电源部分也没有问题。当时这么设计完全是受公司经济条件的影响,考虑一下库存的料,尽最大可能不去买料,结果买料的时候老板火了,跟我说以前的料剩下干吗用,扔掉的了。靠,我一共做了5块,买了5块板子的料大概200多块,至于这样??做板的时候呢,原理图也给总工看过,他也没说什么。
那到底是我做错了吗??

楼主:
从11年开公司到现在,每年200多万的花费,几款产品一直不稳定,纯收入大概不到100万,也不知道老板从哪里搞钱,今年的情况更差劲,3个月没发工资了。

网友:
看负载对电源的要求了
对纹波不是极端苛刻,也有单芯片出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
研发经理、总工都不审图的?估计都是销售出身! 现在这年景,1个月不发工资,请果断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3.3V那路是300mA,1W左右。本来我也是本着节约的想法去做的,本来用电也不大,想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实 ...

你怎么能用用电功率算呢。。。

网友:
楼主,你能不能好好用下欧姆定律?p=ui=(24-3.3)* 0.3=20.7*0.3=6.21w。to220不加散热器6w的温升是多少?

网友:
楼主你没测试吧,要是没散热器,你哪温度能把PCb烧黑

楼主:
我错了,大哥们。严重的错误。

网友:
先别管功率耗散的问题,只要三个 317 中的定压电阻里有一个虚焊或开路,整个系统就烧掉了 ...

如果成本第一,你先用稳压管二极管加功率 NPN 管降压,然后再用定压的 7805,1117-3.3 给系统供电就可靠很多。

网友:
理论上计算确实有问题,实际你的电流有没有这么大,然后就是你的散热会影响热阻的不一定就是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