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 STM32 下调试时能否暂停看门狗计数?

楼主(2016-12-19):
IAR STM32 下调试时能否暂停看门狗计数。

调试要开启看门狗,但断点单步看门狗过会就复位,
IAR下有没有 在单步运行时看门狗暂停计数的设置?

网友A:
没找到, 我都是用下面的方法的:

#ifdef NDEBUG
启动看门狗
#endif

这样调试时,就不用启动看门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 我都是用下面的方法的:

#ifdef NDEBUG

我再找找,这个必须开的看门狗调试,因为怕有的地方执行长了忘了喂狗导致复位。

网友B(2022-10-09):
引用 楼主:
我再找找,这个必须开的看门狗调试,因为怕有的地方执行长了忘了喂狗导致复位。

好奇问下,找到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问下,找到了码

debug寄存器里可以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奇问下,找到了码

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

真棒,但HAL库暂时没看到对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

找到了,谢谢。__HAL_DBGMCU_FREEZE_IWDG

网友D:
搭车同求,怎么样可以在调试断点HALT时,让定时器的PWM输出IDLE状态,不然断点停止时老是过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搭车同求,怎么样可以在调试断点HALT时,让定时器的PWM输出IDLE状态,不然断点停止时老是过流。。。 ...

这个还真没看到,不能断开外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没看到,不能断开外设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

Debug 中有个寄存器是专门处理这些外设的,设置下就可以在断点时外设停止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Debug 中有个寄存器是专门处理这些外设的,设置下就可以在断点时外设停止工作 ...

外设停止好象是可以,但好象无法设置在停止时PWM处于IDLE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