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PLC控制器(和从站modbus通讯周期能做到20ms)

楼主(2016-12-19):
我一些应用,要用到一些专用的自己做的IO模块(非常见的通用模块),想通过modbus rtu通讯挂接到PLC控制器(不自己做控制器,是因为我们这个应用变化很多,自己又没能力做那一套可编程的环境)。
但是我们用于控制,所以对通讯实时型要求较高。要求PLC modbus主站扫描8个从站最好在20ms以内,最多不超过50ms。modbus通讯数据全部为寄存器型,每一个从站的数据不超过16个寄存器。通讯的波特率我们可以匹配PLC。
大家有没有推荐的PLC 控制器,或者其他类似成熟的控制器方案。
之前有了解过科维的平台,但是开发工作也大,不太容易短期做稳定。
还要一种办法做成motbustcp从站,但是就是已经做好的从站改板,另外每个从站都拉单独的网线再布交换机,对于我们的鸡笼式结构也不太好布置。

网友:
这个要看你PLC端的程序有多大,主机基本上都是一个扫描周期扫描一个从机

网友A:
16个寄存器32个字节,再加上其他字节,用115200的波特率基本上一个从站也要5ms了

网友:
如果对速度有要求,用can或者以太网跟合理些

网友A:
也可以PLC上用两个通讯口,每个带4个从站,这样就能做到20m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个寄存器32个字节,再加上其他字节,用115200的波特率基本上一个从站也要5ms了 ...

Plc端程序还好,不是很大。plc一个周期只扫描一个从站啊,不是扫描所有从站,或者异步的扫描所有从站。波特率我想用高,因为距离很短,以前单片机做可以稳定通到3M,PLC做就取他的上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PLC上用两个通讯口,每个带4个从站,这样就能做到20ms了。

这个是个好主意

网友B:
我们有工业上用的设备,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进口的,就是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工业上用的设备,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进口的,就是稍贵

有资料看看吗,我们对价格不太敏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Plc端程序还好,不是很大。plc一个周期只扫描一个从站啊,不是扫描所有从站,或者异步的扫描所有从站。波 ...

因为PLC作主站的话通讯调度程序要自己编了,一般编写都是一个扫描周期处理一次,如果PLC程序比较大时也可把通讯调度程序做成一个子程序,在主程序中每隔一段就调用一次,调用8次就相当于一个扫描周期扫描了8个从站。如果波特率能到460.8K以上20ms应该没有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资料看看吗,我们对价格不太敏感。

1个cpu + 3个串口卡,出来8个串口,这8个口同时并发读 modbus从站。

网友:
都是现有的功能,组态软件简单配置即可完成所有功能。

网友:
试试西门子s7 1200  程序不大的话 一个扫描周期都是10ms以下   程序可以编写成一个扫描周期轮询所有的站  如果有站离线的话 就看你怎么编程了

网友C:
PLC估计很难,轮询8台周期考虑500ms以上比较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C估计很难,轮询8台周期考虑500ms以上比较有可能

你这个说的太夸张了

网友(2017-02-2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也有个东西采集想挂到plc下,希望尽量高点的响应速度,若解决希望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
这个估计只能是定制控制器了,要么把速度提高(类似PROFIBUS-DP),要么分多个串口. 不说有多少数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