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 Sensor Beacon 开始贴样啦,现场图文直播【78楼封锁ID】

楼主(2016-12-19):
前面发过一个帖子【设计了一款蓝牙Beacon硬件,准备开源中....】,这么多天过去了,很多小伙伴说怎么没下文了,难道真的当太监了。。。
声明一下,我是纯爷们,绝不当太监,只是最近都要忙挂了,让大家白白期待了这么久,所以今天就在这里图文直播贴样~

准备工作

裸板PCB,四层,黑色,无铅镀锡,阻抗板

电阻电容电感等,主要是国巨等大品牌,我坚决不用杂牌的

钢网+无铅锡膏+刮刀+搅拌刀+PCB

快克智能焊台 303D,据说快克现在上市了,叼叼的,此处没收广告费,觉得好用才上的图,快克的同志可以请我吃顿饭

快克智能风枪 861DW,此处同样没收广告费。。。要亏了都

普惠桌面智能回流焊 T937,可自定义曲线,普惠的童鞋记得请我吃饭哈

Surface平板用来显示BOM表和位号图,MBP用于发帖,下血本了都

开始工作,如果不能及时回帖可能是我遇到不可中断的操作,操作完了会马上返回的,请放心。
内容持续更新中。。。。。

--- 此处的广告宣传内容被管理人员删除 -----

楼主:
正在搅拌锡膏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在搅拌锡膏中。。。

已经对好位,准备刷锡膏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对好位,准备刷锡膏啦。。。

刷好锡膏了,估计有几十微米误差  没办法,最近咖啡喝多了(绝对不是撸多),手有点抖

楼主:
引用 楼主:
刷好锡膏了,估计有几十微米误差  没办法,最近咖啡喝多了(绝对不是撸多),手有点抖 ...

磨磨蹭蹭贴了两个多小时 ,总算搞好了,最近喝了太多咖啡,手抖的不行  ,上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磨磨蹭蹭贴了两个多小时 ,总算搞好了,最近喝了太多咖啡,手抖的不行  ,上图

晚饭都顾不上吃了,楼主我真是操碎了心,直接上炉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晚饭都顾不上吃了,楼主我真是操碎了心,直接上炉啦。。。

设置回流焊曲线,我用的是中温无铅锡膏,曲线上足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置回流焊曲线,我用的是中温无铅锡膏,曲线上足够了

开始过炉,焦急等待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始过炉,焦急等待中。。。

板子正在烧烤中。。。 待我去吃个饭再回来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子正在烧烤中。。。 待我去吃个饭再回来哈~

烧烤好了,目测有一点点瑕疵

楼主:
引用 楼主:
烧烤好了,目测有一点点瑕疵

老眼昏花啦,必须借助30倍的放大镜,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眼昏花啦,必须借助30倍的放大镜,

开始维修,又要考验手艺的时候了。。。

楼主我的手长得不好看,请忽略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眼昏花啦,必须借助30倍的放大镜,

大公告成

辛苦一下午,总算搞完了,最后得感谢单反童鞋的支持,给他露下脸

网友:
顶一个,支持图文直播~~~
对了,回帖的时候烙铁记得放下,别把屏幕戳个洞~~

网友:
这是要找风投的节奏嘛!

网友:
火速占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没问,这次问下,锐角的pcb扎手不?

还好的,我感觉很好,不扎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没问,这次问下,锐角的pcb扎手不?

肯定扎手啊

网友:
外壳长什么样?

网友:
楼主的设备很高大上呀,我怎么没看到PCB板的蓝牙天线呀,可以的话丢个蓝牙天线的封装出来,最近也在玩!

网友B:
Surface都只配用来  显示 bom   有钱人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顶你个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没问,这次问下,锐角的pcb扎手不?

新回来的板子,我都习惯磨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urface都只配用来  显示 bom   有钱人

左边好像是win10平板(不明牌子,但不是surface),右边应当是macbo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好像是win10平板(不明牌子,但不是surface),右边应当是macbook。

是 surface RT,微软最先出的那款,现在已经停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 surface RT,微软最先出的那款,现在已经停产了。。。

不好意思,判断失误。
我手上有surface pro 3 和 surface pro4,但没想到是surface RT.

网友D:
看楼主的基本设备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基本设备齐全

哈哈哈~,认真做事,工具一定要专业、齐全

网友:
LZ的板子很漂亮。

网友E:
楼主想用这个做什么,貌似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用这个做什么,貌似有点大

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介绍,板子不大,只有5x3cm
主要是用于蓝牙传感器应用开发、Beacon、Physical Web等

网友:
照片拍的挺干净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始过炉,焦急等待中。。。

937焊接温度控制的怎么样,啥价?。

楼主:
引用 网友F:
937焊接温度控制的怎么样,啥价?。

我现在用中温的锡膏还可以,我是直接从厂家拿的,3500大洋

网友G:
看起来非常高大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非常高大上啊!!!!!!!

谢谢,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给大家看的一定要是我自己认可的,大家觉得不行我就再改进,直到做到更好

网友H:
好专业呀!能送个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专业呀!能送个板吗

我可以送你,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支持我一下,这样我可以做更多的东西分享出来~

网友I:
顺带看了下楼主的博客, 超赞

网友J:
请问下楼主,锡膏刮好后,,贴片时,,是直接拿镊子夹住元件放上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下楼主,锡膏刮好后,,贴片时,,是直接拿镊子夹住元件放上去吗

是呀,板子不多就这样做,多了还是机贴,不然很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顺带看了下楼主的博客, 超赞

最近正在把服务器帮回国内,很多东西还在搬迁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判断失误。
我手上有surface pro 3 和 surface pro4,但没想到是surface RT. ...

都出到 pro4了啊    多钱    感觉挺贵的

网友B:
楼主  这些 设备  花了多少钱 ? 都是好货啊

网友K:
我买的锡膏和刮刀和楼主是一样的,请问楼主是手动对齐刷锡膏的么?我也是手动,不好对齐的,有什么快速对齐的办法么?

网友:
两个麦克风吗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相信专业、专注的力量

网友:
支持,诙谐幽默,很欢乐

网友L:
我觉得 自己SMT最最最最大的问题还是刷锡膏, 类似STM32F103这种,  我肯定是耍不好的,   0603能刷准都已经谢天谢地了,
有没有好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 自己SMT最最最最大的问题还是刷锡膏, 类似STM32F103这种,  我肯定是耍不好的,   0603能刷准都已经谢 ...

我0402都没问题呀,而且我还手抖呢,也不用贴得很正,过炉的时候会自动矫正的

楼主:
是两个数字MIC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买的锡膏和刮刀和楼主是一样的,请问楼主是手动对齐刷锡膏的么?我也是手动,不好对齐的,有什么快速对齐 ...

买个半自动的架子,某宝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些 设备  花了多少钱 ? 都是好货啊

没仔细去算过,总共好几万应该有吧

网友:
图文直播不错奥,,,看到楼主的一堆高大上

网友L:
引用 楼主:
买个半自动的架子,某宝有

丝印台型号?

怎么支持楼主啊, 微信公众号给你赞赏吗??

强烈支持楼主这种开源精神,   精华,开源,才能提高水平.

毕竟不可能写出来让人笑话嘛哈哈.

给你88分,剩下的我以666的形式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丝印台型号?

怎么支持楼主啊, 微信公众号给你赞赏吗??

普惠的精密印刷台,我正在计划买一台。我艹,又没有收广告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半自动的架子,某宝有

还有双麦降噪吗

楼主:
是双MIC,降噪需要结构上的支持

网友M:
板子搞好卖不卖!!!友情支持一个!!!!
当然2楼板子我也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M:
板子搞好卖不卖!!!友情支持一个!!!!
当然2楼板子我也买过。

谢谢支持哈,我让工厂的朋友看看来个小批量

网友N:
预定一个,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N:
预定一个,楼主。

谢谢支持哈~

网友:
挺好的,哪天我也买套焊接的烤箱和固定台.

网友:
已收藏帖子和博客

网友:
我都是手工焊接的,这个也没有几个器件~

网友:
看我手焊的~

楼主:
你这比较吊~

网友:
看样子都是新上的设备

网友O:
请问阻抗板谁家做的?多少钱方便透露一下吗?

网友P:
仅从照片角度看。楼主应用更小r的光圈。白平衡也要再调一下。
现在这些照片压缩这么多都可以看到极严重的紫边。可见镜头非常的一般。光圈开这么大,景深过浅。对于这类照片不适合。白平衡发黄。
楼主上个定焦微距副厂适马头拍会好的多。上架了。完全可以小光圈长曝了。静物而已。

网友Q:
楼主在哪里?创客?装备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仅从照片角度看。楼主应用更小r的光圈。白平衡也要再调一下。
现在这些照片压缩这么多都可以看到极严重的紫 ...

用的小痰盂吧。分析的真专业,也是觉得光圈有点大,手有点抖~~~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在哪里?创客?装备不错。

在深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阻抗板谁家做的?多少钱方便透露一下吗?

在永为通啊,打样都差不多,你可以咨询一下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仅从照片角度看。楼主应用更小r的光圈。白平衡也要再调一下。
现在这些照片压缩这么多都可以看到极严重的紫 ...

你这分析到位,镜头正在进货中

网友:
板子这种形状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上面我们已经修改了楼主位的广告内容。

但楼主仍执意继续上传了一张微信号关注的二维码图片。

自己做的开发板,打个折搞个活动之类的需要上报组织吗?就像我签名档里面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永为通啊,打样都差不多,你可以咨询一下客服

谢谢,我看看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