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做MODBUS通讯, 无论发送什么数据都返回 00 怎么回事

楼主(2016-12-19):
改版的加485隔离电路  发送什么数据都返回 00 怎么回事,
软件没问题,可是硬件改版就不行了, 各位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
499R改成4990R以上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9R改成4990R以上的试试?

10K的都试过了, 我电阻一点点的降低弄得

网友B:
波特率是多少呢?这个电路貌似上不了高速,能到9600bps已经几乎到顶了,建议把波特率降低些试试,另外光耦电流大了,虽然可以提高开关速度,但是接收端的饱和压降会大幅度增加,也容易出现不能真正饱和而输出的低电平其实比较高,最恶心的就是如果输出电平在高低中间那个模糊区域临界点,就折腾死人了。

个人建议:这种隔离电路,先用PWM的脉冲做输入各种频率的方波信号,然后用示波器观测输出点波形,起码示波器看起来波形比较方正了,再用数据传输测试,否则检查起来根本就是一团糟,无从下手。

网友C:
串口发送完毕后,延时1ms再改变为接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是多少呢?这个电路貌似上不了高速,能到9600bps已经几乎到顶了,建议把波特率降低些试试,另外光耦 ...

确实波特率是9600,可是参考论坛别的帖子,好像9600应该能跟的上?

网友:
用磁耦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发送完毕后,延时1ms再改变为接收模式

modbus 通信延时1ms 影响通信质量

楼主:
各位会不会是 R41 是上拉, 如果改成下拉 呢 看了很多参考图是下拉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会不会是 R41 是上拉, 如果改成下拉 呢 看了很多参考图是下拉呢

刚才换了下 下拉, 好像还不行

网友:
R37,R41,R45换成3.3K的电阻,R35,R42,R46换成510欧姆电阻,短距离测试先把R40去掉

网友D:
一直接收00,很可能U6一直通,那么收发器一直接收到0逻辑,先去掉R40,还有总线上另外一个设备的驱动能力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接收00,很可能U6一直通,那么收发器一直接收到0逻辑,先去掉R40,还有总线上另外一个设备的驱动能力如 ...

电路框架没有问题,我把485所有的的元器件都拆了,重新焊接了一遍,突然就能通信了,
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至今也不清楚

网友:
那就是虚焊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