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12V转48V/5A的开关电源,求老司机推荐一款Boost控...

楼主(2016-12-19):
准备做一个12V转48V/5A的开关电源,因为某些原因要在12V系统里驱动48V的设备。求老司机推荐一款Boost控制器,电源要集成在控制板上,不能用成品。

网友A:
效率不是十分苛求的话, 用3843就好了

网友:
同样关注,我是想做12V转 24V ,目前评估MP39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不是十分苛求的话, 用3843就好了

3843要用二极管续流吧,我这电流稍大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3843要用二极管续流吧,我这电流稍大了点

二极管占空比0.25, 平均峰值电流20A, 用30A 100V肖特基压降0.65V, 损耗3.25W, 对于240V的输出来说, 这还好了. 若是用MOSFET整流, 你得选个75V的管子, 以90度8mohm计, 整流压降0.16V, 导通损耗0.8W, 但由于存在一些其它损耗, 还有驱动也要一定的能量, 总的怎么也不下1W. 当然了, 如果在意这2W的差别, 折腾一下同步整流也是可以的, 麻烦一点, 贵一点而已

楼主:
嗯,蚂蚁兄说的有道理,我再算算。

网友:
不隔离的升压,最简单就是boost了,经典的3843完全胜任,效率的提升不仅仅是控制芯片的问题

网友:
TPS40210
这个芯片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我用stm8s003做过,欠压   过流 短路全保护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不过电流是想额定10A,最大20A,不隔离,效率要高。。

网友(2017-09-06):
引用 网友B:
我用stm8s003做过,欠压   过流 短路全保护

你好,最近也想用单片机实现类似的功能,可否分享一下经验或资料,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