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的模拟电压怎么控制主轴伺服电机

楼主(2016-12-19):
之前用的雕刻机系统主轴是用变频器控制电机速度的,现在要把主轴的电机改成松下A5伺服电机,这张控制卡的主轴电压是直流0V-10V。运动控制卡以模拟量电压能不能控制伺服电机?还有要怎么接线,伺服参数怎么设置,求大神指导

网友:
当然可以,你应该看松下的伺服驱动器 速度控制模式的那一页

网友:
伺服驱动器调整参数为速度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