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部分安卓平板在熄屏后蓝牙不工作了?

楼主(2016-12-19):
在平板上使用一个蓝牙串口软件,某个牌子的,在熄屏后蓝牙还可以发出数据包与接收数据包,另一个牌子的就不行,手头上两个手机也可以!原因在哪里?是系统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note4手机,如果设置成省电模式,息屏后不到1分钟,WiFi就会断开。要设置成全高速模式(此模式电池铁定 ...

我现在用的是蓝牙,可以串口软件很清楚地看一熄屏马上没有 数据据包上来。不知道哪里有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蓝牙,可以串口软件很清楚地看一熄屏马上没有 数据据包上来。不知道哪里有设置! ...

wifi和蓝牙是在一起的,你把 在睡眠状态下保持WiFi连接 设置成始终试试

网友:
如果是安卓手机,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无解的,一般是在省电模式设置的,但也有手机无法设置的,特别是超长待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系统可以设置的。

否则,息屏就无法使用蓝牙耳机多么不合理。

不是蓝牙耳机,是蓝牙串口!蓝牙耳机我倒是没有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蓝牙耳机,是蓝牙串口!蓝牙耳机我倒是没有试!

熄屏后,蓝牙耳机 是可以了,但是蓝牙串口就没有发出数据了!

网友B:
不发数据还是断开连接?我看我的蓝牙模块用自己做的APP连接后闪灯变常亮,熄屏后,蓝牙模块灯维持常亮,我还没做连续不断自动定时发命令的功能,不确定熄屏发送会不会断,反正连接没断。强制关闭手机蓝牙,蓝牙串口模块才会恢复闪灯代表无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发数据还是断开连接?我看我的蓝牙模块用自己做的APP连接后闪灯变常亮,熄屏后,蓝牙模块灯维持常亮,我 ...

连接没有断开,只是不发送数据包,一亮屏马上又发了,酷比的平板没有这个现象,样板平板就有,是用APP发的数据包!手机也可以在熄屏后发送!这个问题很奇怪,现在样板机的供应商也在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发数据还是断开连接?我看我的蓝牙模块用自己做的APP连接后闪灯变常亮,熄屏后,蓝牙模块灯维持常亮,我 ...

感觉我们是不是做类似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我们是不是做类似的东西?

不会,我做是个蓝牙串口遥控器给朋友用的,不是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