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100mA模拟开关选型?PT500既加热又测温怎么切换?

楼主(2016-12-20):
      有个客户求做一个产品要用到加热与测温,由于条件所限,只能通过PT500实现加热与测温。意思就是既用PT500用来测试温度,也用PT500接到24V上,用PT500来发热加温。这里就需要一个切换电路。
之前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合适的模拟开关,电压都是16V以下的,所以后面选了个小型继电器,PCB已经画好了,但后面一想,继电器的寿命与速度肯定是达不到要求的。所以现在急需找到合适的模拟开关或切换电路。

      不知有没有体积小,电压高24V,100mA左右的模拟开关。或者是其他的切换电路,最好能推荐实际型号。谢谢。

      另外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做过类似方案?是怎么实现的?PT500既用来测温也用来加热这方面的应用,请大家指点一下,成本可以忽略,100元以下都可以接受。测量与控制精度也不要很准,+-3度以内即可。

      下面是大概的应用环境,是用来加热另外一个传感器,即用来加热,也用来提供温补参数的温度。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1398-1-1.html

    下面是电路图:

PCB图面积很小,只有黄色圈内的空间可以用了,替换掉原来的继电器,大概只有12mm*12mm+8mm*6mm左右的空间

网友A:
方案有问题
话说电流源即可以用来加热,又可以测温,搞什么切换?

网友:
二楼真相

网友B:
用MOS管背靠背自己搭吧,高压大电流低内阻的模拟开关很难找,太冷僻的也不敢用,万一采购困难,老板就要发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有问题
话说电流源即可以用来加热,又可以测温,搞什么切换?

也要切换吧,测量只能用1mA左右的电流测量,加热要用80mA以上的电流加热。

网友C:
请教下楼主PT500用的什么型号啊,可以发个链接吗,这个一会做加热,一会用作测温,刚加热完再测温是不是不准啊(环境温度还没加上去,但是他本身还有余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楼主PT500用的什么型号啊,可以发个链接吗,这个一会做加热,一会用作测温,刚加热完再测温是不是不 ...

其实就是普通的PT500,精度不用太高。

加热过程中传感器输出会锁定,不变化,加热完成后,冷却后再进行正常的测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S管背靠背自己搭吧,高压大电流低内阻的模拟开关很难找,太冷僻的也不敢用,万一采购困难,老板就要发 ...

大师,麻烦帮我看一下,改成这样MOS切换可以吗?

网友B:
你做成这样,完全没有考虑MOS管内的寄生二极管,所以我说了要背靠背2个相同的MOS管组成一队,当成1个MOS管来用,只有这样才能起到真正的开关作用,否则当24V高电压侧的管子导通给PT500供电时,PT500上的电压几乎就是24V全部电压,直接通过另一侧的MOS管内的寄生二极管就流过去了,那边是低压侧,这样的后果不用我多说了吧,一缕青烟

网友:
应该分开,烧水是测水温,不是测发热丝的温度的,可以参考电烙铁,有些是两个电极,测温加热都是这样用两个电极的。

网友:
你这不就是H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成这样,完全没有考虑MOS管内的寄生二极管,所以我说了要背靠背2个相同的MOS管组成一队,当成1个MOS管 ...

谢谢大师指点,确实是没考虑到MOS的寄生二极管。
原来我还打算在上图Q9下面加个二极管隔离一下的,但考虑二极管压降到会影响PT500的采样电压所以就没加了。

想请教大师,我下面这个图可以吗?D极连在一起,Q8 的GS电压在6V,也可以导通吗?这样寄生 二极管就不会有压降了吧?
如果有错误请指出,谢谢!

网友B:
原理上基本没啥大问题了,重要的是,你使用了NMOS,那么驱动G的电压要比D的电压起码高4V以上,否则管子在放大状态,或者说是射极跟随状态,压降很大的。如果VC高于5V,那么右侧电路的9V就要增加了起码比VC高4V才行.

网友D:
直接用光耦继电器G3VM-62J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基本没啥大问题了,重要的是,你使用了NMOS,那么驱动G的电压要比D的电压起码高4V以上,否则管子在放 ...

谢谢大师!

VC是24V的。我现在改为用三极管来加热,麻烦再帮我看一下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光耦继电器G3VM-62J1

常见的光耦MOS还有好几种,比如AQV25x系列或者AQY21x系列都行。

网友:
参考白光烙铁t12的控制,pt500用分压测电阻吧。

网友:
电路基本可以,电流50mA左右,Ib足够了,把R7移到Q9的be结,你现在的接法看着别扭

网友:
透露一下啥产品,还有这样用的

利润这么高

网友:
用光耦继电器应该满足使用要求吧,耐压问题,寿命问题,电流问题都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