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部件外壳一体成型塑封外壳的问题

楼主(2016-12-20):
知道好像TPMS用的也是这种工艺,所以在本版再发一次贴,希望有收获:

1.目前手上有个PCBA,上面有IC,和纽扣电池。
2.想用一体性塑封成型的方式,直接将塑料模化到PCBA上面(外壳塑料直接覆盖到IC和电池表面)。

请问:
1.对于上面的工艺,一般是什么工艺,保证塑料的温度不会破坏IC和电池表面。
2.能推荐这方面厂家是最好的了。(搜索关键字应该搜什么?)

谢谢了!

网友A:
以前我们做样机,如果数量不多,会用到“简易硅胶模具”。
灌进去的是双组分树脂,发热量小
如果你量大可以开好的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们做样机,如果数量不多,会用到“简易硅胶模具”。
灌进去的是双组分树脂,发热量小
如果你量大可以 ...

多谢回答!加你QQ吧!

网友B:
有干这个的,开个小模具,主要是材料,似乎也没多贵,以前公司来过介绍的.

网友C:
超声波焊接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焊接不可以吗?

超声波焊接是装配式的,防水和体积希望做到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干这个的,开个小模具,主要是材料,似乎也没多贵,以前公司来过介绍的.

还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D:
象车用胎压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象车用胎压传感器

是的,所以看看版里面有没有兄弟,这方面有厂商或者工艺推荐一下!

网友:
低压注塑。

网友:
电池也可以。

网友E:
高大上,求介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大上,求介绍啊。。

我在穆尼黑看到广州那边应该有很多做这个的,我合作的是在苏州这边的。你网上搜索低压注塑吧,需要开模具的,应用已经很广泛了不少汽车级的产品已经在用了。

网友:
这是注塑,做这一块的应该是很多,我知道深圳南山那边有一家 好希望,就是做注塑的,也帮大疆注塑防水产品。

楼主:
感谢上面几楼的指点,我去看看!

网友F:
低压注塑有没有小批量厂家 我们一次就500件~1000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联系方式吗?

太久远了,明天去找找看还有没有名片,恐怕很难找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低压注塑有没有小批量厂家 我们一次就500件~1000件

500-1000应该没问题,但是估计模具费用你们需要承担。

网友:
哦哦,还有这样的玩法的,学习了。

网友H:
很漂亮的图片,只是效果图吧,,有没有实物?

网友F:
引用 网友G:
500-1000应该没问题,但是估计模具费用你们需要承担。

没问题 有靠谱的厂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漂亮的图片,只是效果图吧,,有没有实物?

那应该就是实物图,我网上找的,实物基本差不这个样子,有透明和不透明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 有靠谱的厂商吗?

你在哪个位置,我认识的在苏州。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在哪个位置,我认识的在苏州。

我在南京  苏州的应该很方便

网友:
要解决的是注塑压力问题,不是温度问题

网友:
标记低压注塑工艺。

网友:
不错,标记备用

网友:
量少可以自己灌树脂啊,看看水晶标本制作,把标本换成电路板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http://www.bianzhile.com/p/21216

网友:
这个不就是以前的电池注塑么,我的一个朋友10年前就做这个的起家的,电池封装机,好像5万不到吧,现在他们转行,现在做的是电池成套生产线,业内数一数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