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Builder4.0怎样在win7上正常运行?

楼主(2016-12-20):
我在用UCGUIBuilder4.0做界面时,老是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而且生成的.c文件打开里面是空的?有哪位兄弟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能否告诉我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WIN64版本的,

楼主:
对,我是win64的,现在我想在电脑上用起来ucguibuilder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是win64的,现在我想在电脑上用起来ucguibuilder怎么办呢?

程序是X64,而你的系统是X86的,

网友:
重做系统

网友A:
UCGUIBuilder4.1的在win7 64运行正常,附件传不上来,直接上链接。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 ... =1&page=1#216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GUIBuilder4.1的在win7 64运行正常,附件传不上来,直接上链接。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 ...

太感谢了,么么哒

刚刚试了,真的可以,太棒了

网友(2017-11-18):
我试了 4.1 也不能用    我的系统是WIN732BIT 他们个个都说能用 怪哉
用不了 丢给你们试试看吧

网友:
确实 不如微软/QT的MFC  强大 GUIBuilder.exe 真是有点呆瓜
只能在第一次生成界面的时候 能生成代码
如果代码改动了一点 , 返回去就报错了,  也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界面想修改一下 ,
只能在代码里面改了 无法再用这软件看,只能通过软件仿真. 或是在代码里面改界面了,GUIBuilder.exe就成了摆设
如果这样 界面和事件 其它一些用户代码 完全可以分开啊  也是能办到的. 像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