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之后还可以加什么设备发射WIFI?

楼主(2016-12-20):
如图所示,在不增加长网线、不多开户的前提下,我还可以在房间B添加什么设备使房间B也有WIFI覆盖?或者做怎样的改动实现同样的目的?(相隔50米的房间均可上网、有WIFI,光MODEM固定在房间A)

网友:
Wi-Fi路由器
AP都行

网友:
roomB加一个随身WIFI插电脑
或者加一个带WIFIi路由器

网友:
电力宽带猫

网友:
网线都已经拉过去了,随便加个无线AP或者无线路由就行了。用无线路由的话,入的网线和pc网线都接LAN口

网友A:
买一个无线路由器放Room B,网线插路由器LAN口,关路由器的DHCP,设置好WiFi,PC2用另一根网线插Room B路由器另一个LAN口,用吧。

楼主:
水星的靠谱吗?之前用的TP-LINK

网友:
多买个路由器做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无线路由器放Room B,网线插路由器LAN口,关路由器的DHCP,设置好WiFi,PC2用另一根网线插Room B路由 ...

我就是这样用的,没有问题。

网友:
搞个A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