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QN902X定时器如何设置

楼主(2016-12-20):
请教前辈QN902X定时器如何设置,刚刚接触这类芯片,之前只写过C语言,不大懂

网友:
SDK里面不是有库函数的吗

楼主:
我看不懂

楼主:
我有一个别人写好的蓝牙程序,现在要加上其他功能
/****************************************************************************************
* @brief        系统定时器(1ms)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uart_frame_check();
}

/***************************************************************************
* @brief        定时(1ms)检测是否帧接收完成
**************************************************************************/
void uart_frame_check(void)
{
        if (u0.count && ++u0.delay == 10)
        {
                u0.delay = 0;
                u0.frame = 1;
        }
        if (u1.count && ++u1.delay == 10)
        {
                u1.delay = 0;
                u1.frame = 1;
        }
}
请问是这个吗

网友A:
私聊我吧, 详细聊下你的问题,我帮你找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私聊我吧, 详细聊下你的问题,我帮你找代码

居然没权限 ,稍等我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