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步进电机控制转换阀的朋友,遇到个问题

楼主(2016-12-20):
就是图片这种,比如说,出口A出在没有水出来,我以50步,50步的距离转动步进电机,此时没水,我走50步后有水从A口出来,按道理我后退50步应该可以恢复到没水的状态,可是结果却是,我要后退多一百多步才可以回到没水有状态,
我一开始以为是机械结构有空隙,拆开后发现在,没有任何空隙。 想不明白啊。。。

网友A:
步进电机失步了把?

网友:
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

网友:
伺服阀 比例阀

网友B:
你变量不会用的同一个吧(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变量不会用的同一个吧( ´▽` )

哪个变量用的同一个?
我是这样写的 TargetPos和一个CurrentPos, 每15MS进一次,如果Target大于Current就走一步,然后Current++, 直到两个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失步了把?

我试过到步进电机,速度调得很慢也一样。
我把步进电机拆出来看,我前进50和后退50转过的度数也是相同,所以,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这个程序也在其它控制上面用过,应该没有BUG。

网友:
正转50步拆开,观察,装好,反转50步(100步)拆开,就知道问题在哪儿了。

网友:
应该是失步了步,开闸时候电机轻载,关闸是重载

网友:
这不是冲屁股眼的那切换阀吗。这上面的电机力不大

网友:
估计是失步了。

网友:
拆下来,正转50步,再反转50步,看看一样的角度吗?  如果不丢步,机械上没有理由不一样的。

网友:
拆下来不带负载,受力不一样就看不出丢步了

网友:
空位的原因

网友:
还用想吗,楼主第一次用步进电机吧

网友C:
换个阀试试,可能是负载重,问下楼主这个发是比例阀还是开关换向阀,为什么不用电磁阀,这个阀用在什么场合,和电磁阀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阀试试,可能是负载重,问下楼主这个发是比例阀还是开关换向阀,为什么不用电磁阀,这个阀用在什么场合 ...

这阀现在用在温水冲洗便座上的,切换男女冲洗的还能调流量。

网友:
应该就是带负载的时候失步了

楼主:
失步的话,怎么解决? 是把速度降下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失步的话,怎么解决? 是把速度降下来吗?

降速、换大电机、加闭环,应该都有用

网友E:
或者如果只需要-90~90度角度,可以试试舵机,解决失步问题

网友:
加滞后进去就解决

网友:
丢步,降速或换大点的电机

网友:
智能坐便器哇~~~

网友:
目测是24BYJ48的步进电机,在进水水压1.1公斤,电机频率400PPS下,开水调流量都没问题的。

网友:
有了篓煮的辛勤开发,再也不用去东洋抢购马桶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降速、换大电机、加闭环,应该都有用

感觉像是程序有问题,这个东西都是标准件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或者如果只需要-90~90度角度,可以试试舵机,解决失步问题

这个估计只能用步进电机了。需要通过调步数来调水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估计只能用步进电机了。需要通过调步数来调水流量。

如果转动角度满足的话,其实舵机也能调角度,,也就是对应步进电机的步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变量用的同一个?
我是这样写的 TargetPos和一个CurrentPos, 每15MS进一次,如果Target大于Current ...

15ms太长了,试试3ms进一次。亲测OK。

网友:
确认是失步?是不是管子开关弄错了,步进电机失步没那么严重

网友:
换39,42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