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excan怎么这么神秘,想直接接收所有报文,就是设置不出来

楼主(2016-12-20):
如题,有点要崩溃了

网友A:
这不是一个好的问题,楼主应该先看看《提问的智慧》

什么MCU不说,怎么出现的问题也不说,Flexray应该都有demo的吧,把芯片手册读十几遍,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一个好的问题,楼主应该先看看《提问的智慧》

什么MCU不说,怎么出现的问题也不说,Flexray应该都有 ...

s32k的芯片,资料很模糊,问他们技术都答不出来,郁闷中

网友B(2017-06-15):
引用 楼主:
s32k的芯片,资料很模糊,问他们技术都答不出来,郁闷中

楼主搞出来了吗?我前段时间也一直在搞这个,现在搞好了,如果还有疑问可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出来了吗?我前段时间也一直在搞这个,现在搞好了,如果还有疑问可以问我 ...

不想搞了,出的sdk不成熟,坑太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想搞了,出的sdk不成熟,坑太多

是的,我就是被坑的那个,刚进公司,就让我搞can驱动,不过我也多少学了些东西,这个芯片还是太不成熟了,有些东西手册描述的不清楚,现在还卡在取消发送上,你要是能换其他芯片还是换好了,这个片子目前还是不要用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就是被坑的那个,刚进公司,就让我搞can驱动,不过我也多少学了些东西,这个芯片还是太不成熟了 ...

哎!共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