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装了allegro的朋友给帮忙转下文件格式

楼主(2016-12-20):
有个allegro brd格式的文件,想导入AD,需要ASCII格式的文件,也就是转存为ALG后缀的文件。

BRD文件附上,请装了ALLEGRO的朋友帮忙转换,多谢。

attach://355202.zip

网友A:
另存找不到这个选项,导出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找不到这个选项,导出也没有

thanks for you help and sorry for my confusing instructions.

Here is something I found with google,

Using ASCII Conversion to Import Without Allegro
An Altium Designer workstation that does not have a licensed Allegro installation is able to import Allegro ASCII Extract files (*.alg).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enables a Licensed Allegro user to convert Allegro binary *.brd files to Altium compatible *.alg files. The conversion must be run on the Allegro licensed machine.

1.Locate the following two files in the \System folder of your Altium Designer installation (Summer 08 or later):
a.Allegro2Altium.bat
2.Copy the two files to the folder containing the *.brd binary Allegro version 15.2 or 16 file.
3.Open a command prompt, navigate to the folder containing these files and type the following: Allegro2Altium your_file.brd
4.Surround your filename with double quotes if the filename contains spaces, i.e.: Allegro2Altium "your file.brd"
5.The ASCII file is now created in the folder. Copy the *.alg file to the Altium Designer workstation, Summer 08 (Version 7) or higher, and import using the Import Wizard.

Also attached the two missing files.

Hope it works ... attach://355205.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存找不到这个选项,导出也没有

brd文件直接往AD里面拖,或者AD里面Import
AD会自动调用cadence转换的
我的cadence好久没用了,出问题了,居然转换不了

网友:
楼主收好,给你转了,Allegro的版本是16.6。

网友:
16层板 转过来之后估计也不好编辑 用ad处理这么多层的板子很卡呀

楼主:
多谢楼上诸位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