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式机器人导航问题

楼主(2016-12-21):
请问各位大佬,运用惯性导航,有没有可能在室内穿越房间的情况下返回原位置。主要考虑穿越房间,走门的时候只有一个口子。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开源代码推荐。谢谢啦

网友A:
早漂到厕所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漂到厕所去了

惯导用了卡尔曼滤波,稳定性还好

网友B:
上激光雷达啊,视觉导航也行。

网友C:
如果能找个标准位置时不时的修正一下,,你说的=功能实现的可能性挺大的

网友D:
惯性导航在室内不靠谱的~要么你考虑上激光雷达,规划路径,要么你在室内外置标记点,辅助导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惯导用了卡尔曼滤波,稳定性还好

你知道有个指标叫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惯性导航在室内不靠谱的~要么你考虑上激光雷达,规划路径,要么你在室内外置标记点,辅助导航。 ...

室内外的标志点大概要几个,请问扫地机器人的是用的外部的标志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找个标准位置时不时的修正一下,,你说的=功能实现的可能性挺大的

请问标准位置大概要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激光雷达啊,视觉导航也行。

成本受限,要求600以内

网友:
600以内,你买的惯导精度也上不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受限,要求600以内

600??国产扫地机器人都1K多了

网友:
600可以。

买个2.4G的电动跑车。

演示功能的时候,用人工修正吧。

网友:
惯性导航没问题的就是传感器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内外的标志点大概要几个,请问扫地机器人的是用的外部的标志点吗

扫地机器人不是用的标志点。
老的科沃斯等扫地机器人使用红外测距避障,通过简单的算法达到碰到障碍物就转向固定角度继续前进,再碰到障碍物继续转向。他根本不需要知道自己再室内的哪个位置,和你的需求不符。
现在高端的机器人已经开始集成激光测距定位技术,会通过激光扫描测距来建立室内的平面模型,然后再规划路径,这个需求和你是比较相符的。
现在也有立体建模的激光测距,只是成本太高,还没大面积商用。
所谓标志点其实就是三角定位法,通过测量点信号到达不同标志点的时间差粗略计算定位测量点的位置。因为普适性太差无法推广,只能在特定场合应用。

网友:
600还定毛位啊,惯性导航,还以为你买几十万一个的掼导设备呢,

楼主:
现在需要解决的就是从一个点出发,如何让它回到这个点。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E:
地上划线,寻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上划线,寻迹

背景是在家庭里面,不能在地上画线

网友:
无线定位现在不是挺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