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MicroPython 开源(基于STM32)

楼主(2016-12-21):
MicroPython

MicroPython is a lean and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Python 3 programming language that includes a small subset of the Python standard library and is optimised to run on microcontrollers and in constrained environments.

The MicroPython pyboard is a compact electronic circuit board that runs MicroPython on the bare metal, giving you a low-level Python operating system that can be used to control all kinds of electronic projects.

MicroPython is packed full of advanced features such as an interactive prompt, arbitrary precision integers, closures, list comprehension, generators, exception handling and more. Yet it is compact enough to fit and run within just 256k of code space and 16k of RAM.

MicroPython aims to be as compatible with normal Python as possible to allow you to transfer code with ease from the desktop to a microcontroller or embedded system.

网友A:
STM32 也跑python ,厉害

楼主:
http://micropython.org

用户组貌似限制了不能上传大附件,,各位去官网看看,有权限的帮忙转一个附件过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 也跑python ,厉害

micropython

楼主:
分包一下就上传了,,,
目前在玩,跟Arduino有点像

网友:
官方支持的,网上看到的都是405的。能不能直接用于407或者有407的修改版本用吗?405还是有点少用

网友:
这是Python强,还是stm32强呢?

网友B:
有407,最近在做板子

网友:
下载下来研究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407,最近在做板子

官方更新?还是你个人在做啊,,有兴趣。。。。

网友C:
随便拿个407的板子,只要USB口印出来了,就能用;我觉得为了mircopython做个专门的板子并不好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拿个407的板子,只要USB口印出来了,就能用;我觉得为了mircopython做个专门的板子并不好卖的。 ...

如果做成这样的形式,我觉得拿来做点小东西挺方便的,,跟Arduino差不多

网友D:
工业级的产品(效率和安全),目前MicroPython应该还是驾驭不了的,适合DIY玩家或是物联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业级的产品(效率和安全),目前MicroPython应该还是驾驭不了的,适合DIY玩家或是物联网吧。 ...

安全是指?
效率这个就需要考究一下了,毕竟多了一层解析

网友D:
安全是指代码加密。因为听说Python是解释型的编程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全是指代码加密。因为听说Python是解释型的编程语言

目前我所接触的micropython就是简单的进行一下外设的控制与读取,例如串口、i o、IIC device等,可以很快的搭起测试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全是指代码加密。因为听说Python是解释型的编程语言

下面是一个小例子,,

from pyb import Timer
tim = Timer(1, freq=1000)
tim.counter() # get counter value
tim.freq(0.5) # 0.5 Hz
tim.callback(lambda t: pyb.LED(1).toggle())

用简单的几条代码就实现这个功能,我觉得很多DIY制作,用起来还算不错

楼主:
上面的资料挺齐全的,,有没有资源丰富的热心网友搞个开源活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一个小例子,,

对于DIY者是很不错,比如arduino也是对DIY者非常友好的。

还有就是对物联网行业,这种应用性比较偏重,执行效率要求不高的应用场景,也是友好的。

毕竟“人生苦短,我用Python”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DIY者是很不错,比如arduino也是对DIY者非常友好的。

还有就是对物联网行业,这种应用性比较偏重, ...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有时候只想闪个灯,,没必要花时间去搞环境,直接写个main.py。。。复制到tf卡,就ok了

网友B:
我准备用在工业上,电机,485,继电器,oled

网友:
貌似这个小板子卖的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用在工业上,电机,485,继电器,oled

还是设计成原版的形状嘛?

网友:
我打算设计成核心板,我现在产品就是用核心板,但是后期也会设计和原版一样的

网友:
以后产品能用Python,就用Python

网友:
python 我最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更新?还是你个人在做啊,,有兴趣。。。。

自己做,有时间一起学习。

网友(2017-05-28):
python是个好东西,这个有点类死是傻瓜相机和专业单反相机,我们有时只是想照一张相,但用专业相机要调半天才能照好,用傻瓜相机的话只按下一个按键就好了。

网友:
跑上python做点啥好呢?

网友(2018-04-12):
刚刚在线试了下。。。想法不错!挺有意思的

网友:
实时性可以么?比裸奔的实时性差多少?

网友(2020-01-30):
现在物联网是热门,想法不错!挺有意思的。

网友:
类似Arduin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