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AVR M8如何实现数字IC4557那样的移位功能

楼主(2016-12-21):
最近要用到一个移位的功能,就像数字IC4557那样的功能。所移的位数要36位。

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没有很好的办法
我想的办法就是用一个长整型变量,但它只有32位,而且我要用的有6路(相当于6个4557)怕运算起来影响速度。

然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用指针,但是我对指针不太了解,不知道指针能不对位进行操作。

以上是我的两个想法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自己设计一个long long

网友B:
用数组呗,要求描述的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一个long long

unchar shift(unchar sonsor, unchar blow)
{
        blow_2 = blow_1;
        blow_1 = blow;

        for (z=1;z<9; z++)                        //将进位标记推迟一个时钟
        {
                n[z]=tick_bit[z];
        }

        for (z=1;z<9; z++)                          //移位始终执行
        {
                mov[z]=mov[z]<<1;
                i=mov[z]&0x80;                          //当第7位为1,设置进位标志
                if (i==0x80)
                        tick_bit[z]=1;
                else
                        tick_bit[z]=0;
        }

        if ((sonsor == 0x04) && (blow_2 == 0x02))        //输入高电平,第0位置1。
                mov[1]=mov[1]|0x01;
        else
                mov[1]=mov[1]&0xfe;

        for (z=1;z<9; z++)                          //检查前一位是否有进位,有侧置第0位为1
        {
                if (n[z]==1)
                        mov[z+1]=mov[z+1]|0x01;
                else
                        if (n[z]==0)
                                mov[z+1]=mov[z+1]&0xfe;
        }

        y=mov[6]&0x80;                                   //输出

        if (y == 0x80)
                return 1;        //排出异常
        else
                return 0;  //排出正常
}

这是我之前用的方法,就是用数组。因为我的结果只有0和1,所以一个变量可以移八个位,这个程序最长可以移8X8 = 64位和4557是一样的。如果一个程序里有多个要进行移位的的比较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数组呗,要求描述的太少

谢谢您的建议,我大概明白了。如果我要移64位就一个数组有64个元素,然后把结果就放在这些元素里,然后一个个的赋值给下一个元素

for (a=0; a<62;a++)
{
        bin[a+1] = bin[a];
}

是不是这样的呢,因为有64个,即从0-63,所以a是小于62.这样对吗?

楼主:
汇编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