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IO脉冲触发问题求解?

楼主(2016-12-21):
        问题:检测外部PIN掉脉冲

verilog程序:

input io_clk,        //晶振输入---20MHZ
input io_reset,
input io_CupCheck_pulse,//脉冲输入
output reg io_test1        //测试引脚

reg pre_state;
always @(posedge io_clk or negedge io_reset)
begin
  if(!io_reset)
                begin
                        pre_state <= 1'b0;
                        io_test1 <= 1'b0;
          end
        else
                begin
                        pre_state <= io_CupCheck_pulse;//对应示波器1
                        if({pre_state ,io_CupCheck_pulse} == 2'b10)//下降沿触发一次io反转
                                begin
                                        io_test1 <= ~io_test1;//对应示波器2
                                end
                end
end

用示波器测的波形:

楼主:
在此,谢谢朋友的回复了

网友A:
目测没问题

加几路DFF,检测1100,抗干扰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没问题

加几路DFF,检测1100,抗干扰更好

谢谢提醒,我去测试下

网友:
确实有可能会丢脉冲,改成这样才可靠:
             begin
                        pre_state <= io_CupCheck_pulse;//对应示波器1
                        pre_state1 <= pre_state;
                        if({pre_state1 ,pre_state} == 2'b10)//下降沿触发一次io反转
                                begin
                                        io_test1 <= ~io_test1;//对应示波器2
                                end
                end

楼主:
谢谢朋友,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需要2个clk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