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 ,scada 脚本一般采用什么语言?

楼主(2016-12-21):
组态软件 ,scada 脚本一般采用什么语言?

网友A:
一般都是专门定制的,语法上可能和比较流行的语言差不多。

网友:
VB 或者变形的 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专门定制的,语法上可能和比较流行的语言差不多。

有开源的 脚本解释器 没?

lua  用于scada 是否可行?

网友:
您是什么行业?组态,是平台还是小规模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开源的 脚本解释器 没?

这个看你用什么语言开发了。我用过javaCC,用这个可以很方便的使用java创建自己希望的代码解析器,把自己设定的代码解析成语法树。然后,建立一个运行时的上下文就行。

关键你要学习过编译原理,知道词法分析和lex工具等概念。

其他语言我相信也有对应的lex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用什么语言开发了。我用过javaCC,用这个可以很方便的使用java创建自己希望的代码解析器,把自己 ...

我想在linux中用C语言实现,解析脚本并运行,lua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在linux中用C语言实现,解析脚本并运行,lua是否合适?

lua我不了解,如果你能以这个做参考,定义自己的语法规则,找到合适的c lex工具,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