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8.6仿真STM32F103,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2016-12-22):
Proteus8.6支持仿真STM32F103了, 当然现在支持的芯片还很少
下图使用的是自带的例程仿真FREEROTS,我用自己画的图和自己写的代码会提示很多错误,找不到原因

网友:
在哪里,发出来呀

网友:
给连接,越来越方便了。。

网友:
LZ用的啥系统,是否有闪退问题?

网友:
终于支持仿真STM32了。

网友:
很期待,求链接。

楼主:
xp ,没闪退。论坛搜Proteus8.6,有链接

网友:
那是测试版啊,等破解吧

网友:
呵呵,至少有希望了!

网友:
现在还是beta版本,建议不要使用,
发两个8.5 SP1的图吧,
有增加泪滴功能,
效果不错~

网友:
牛逼啊,终于支持stm32了,什么时候支持的m4,m7就更好了

网友A(2017-03-19):
已经和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0&highlight=8.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和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0710&highlight=8.6

lib为空,没办法放置器件怎么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ib为空,没办法放置器件怎么破

不会的呀;我是测试后发布了;不会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呀;我是测试后发布了;不会为的

好的。我再找台电脑测试下。给您反馈

网友:
我的也是库为空

网友:
@pzt   WIN7 和WIN10 均出现下面的情况

网友A:
@pzt   WIN7 和WIN10 均出现下面的情况

看下路径是对的吗?我这边没有出现以上问题;我的库均存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zt   WIN7 和WIN10 均出现下面的情况

看下路径是对的吗?我这边没有出现以上问题;我的库均存在 ...

有没有和谐文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下路径是对的吗?我这边没有出现以上问题;我的库均存在 ...

有没有和谐文件啊.. ...

安装后就和谐了;集成可和谐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zt   WIN7 和WIN10 均出现下面的情况

看下路径是对的吗?我这边没有出现以上问题;我的库均存在 ...

看了下我的lib path 是对的,但是还是有上述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和谐文件啊.. ...

安装后就和谐了;集成可和谐文件

楼主我也出现跟上面一样的状况,
是不是少了什么没打包啊,
C:\ProgramData\Labcenter Electronics\
下的东西好像没打包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下路径是对的吗?我这边没有出现以上问题;我的库均存在 ...

看了下我的lib path 是对的,但 ...

我找到原因了,可能是路径太长,
把LIBRARY复制到C盘根目录下,重新指定路径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我的lib path 是对的,但 ...

我找到原因了,可能是路径太长,

试过了,还是有BUG.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原因了,可能是路径太长,

Protues很早版本就有这个问题,电脑名字不能是中文名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共享个简单的KEIL和PROTEUS的STM32的工程,能点灯就行的,目前联调一直出错,谢谢。

网友(2017-06-12):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没问题了,

网友:
竟然支持了,太好了,我要试用下

网友(2017-11-08):
很期待,有链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