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力创的PCB审核人员是猪脑子吗(此问题以解决后面不在)

楼主(2016-12-22):
嘉力创PCB工厂规矩真多。今日下单做了一批PCB,其中有个文件是拼板的,是两种板子拼在一起,面积不超过10*10cm,不管你说什么拼版费,V割费,我都愿意出。之所以拼在一起,因为单个板子很小,在一起是方便焊接,其中一个PCB单机用的少,另外一个用的多,少的拼了4个,多的拼了12个。

左边是一款,右边的是另外一款。审核说两款数量不一样,不能下单。
既然是拼板,我想拼多少就拼多少,多少钱,我给。
为什么要求不同的板子拼板文件要一样?反正按文件做10SET就行了,实在想不通,问是不是要补差价,钱的事不是问题,对方说反正就是数量不一样多久不行。费解。。。。。
我早上买3个包.Zi.,1袋豆浆。卖的人说不卖,因为你豆浆数量比包.Zi.数量少,必须都要买3个。我吃不了那么多豆浆,我买来干嘛?简直就是扯淡。。。
采购一上午就在和我、嘉力创就在纠结这个事。
最后我让他随便在X宝上找一家做这个文件,50元搞定,包V-CUT。
大家商量的结果,这批文件做了后,以后的打样和批量都要换厂家了,和嘉力创折腾不起。

网友:
很抱歉给您带来困扰。
这个情况:是由通过系统接单,规模化生产的定位决定了不可调和。
因为整个流程是通过系统分段分工合作的方式,每个工序也是计件制,每人负责一小段,处理好后,就交给下一个流程。

本身我们不建议混拼,通常是自己拼自己;
您的文件却是混拼里的特殊情况,一个大片里不光拼了1种以上的线路,且每种线路的数量还不一致。

这会让系统无法正确表示出您的几款板分别是多少数量;因为系统只有一个栏目,按多的展示不对,按少的那款数量也不对;系统需要一一对应,清晰明了,要不然,后面无法计件与出货等了。

另外一种方法,能算清数量,但价格上对您来说,划不来;这个曲线方法是:不管您拼好的大片里有几款板,每一小片,就把他当一个不同线路的板帮处理,您的板子小,大片里的小片数量多(多少个小的就是多少款),将会是一个天价的拼板费,所以报价人员,就没帮建议这种方式。

因是全自动规模化生产,需要高度集中统一才会有效率,所以很多个性化方面确实帮配合不到,很抱歉。

网友A:
估计目前嘉立创还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去解决成本高或者利润达不到要求。

网友:
因为有得选择了,好做的自己做,不好做的交给别人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目前嘉立创还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去解决成本高或者利润达不到要求。 ...

谢谢理解。
在实际过程中,确实需要快速处理各流程的工作,才能让其进行得了下一个流程,每个工作段没办法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反复复地去处理同一个订单(每个审核人员一天需审几百款多时近千款样板,有些只是询价或比价未帮确认),会影响整体效率;像这类系统无法准确表示数量等很多特殊情况的订单,报价人员若不建议更改,给放下去了的话;后续做资料的人会漰溃,他们无法帮准确处理的时候,还是会问客建议更改。希望能有好的方法帮如实正确的表现这些个情况。
经常会遇到下面的这类情况,与楼主形状相似(也是多款板混拼数量不一致),但复杂程度却加深了(下图已去掉了顶层底层线路)。

除了上述情况系统还不能如实表达外,另外一类情况更让人揪心:
上面文件还能大概看出,有不同款的板,还没被做成实物,还有挽回的余地,还没能让大家都更被动;
有种情况是,有些朋友提供拼好板的文件,下单没帮选择【拼板款数】里是:2款及以上的款数(小板最多帮放5款),当一款板帮下进来了;打开拼板文件里面同尺寸的板子98%相似度(比如个别孔不同,个别线路些许不同,或个别字符略有不同),审核与拼板人员都未能发现是不同款的板(因需快速处理,几个工序的人工没法用肉眼帮发现有些许不同),当一款板的拼板连片出货审核与拼板生产了,下单朋友帮再次核对付款确认时,也未帮提出异议(提出里面不止1款板的实际需求)按1款的拼板付款了(价格上多款板拼板出货会比一款板拼板出货多拼板费),实物收到后,朋友们才知当一款板拼板生产了,未当多款板拼板生产,到此时大家都很苦恼了。

拼板款数对生产来说,是一个异别很大的情况,如未正确表述,就易出差池。
下单审核是1款板连片出,且拼板里的单只文件没有很明显的不同,人工不易发现是不同线路的(要不然,收费不同需补费用),做资料时,就随机选取其中的一小片,做好优化与生产所需的特定调整,然后复制多个小片且按拼板图拼好文件(这个人工需快速帮处理完毕),等排单人员排单后,再帮拼到分配的工作板上去(人工配合软件能快速排好后出菲林等)。
下单若是2款及以上的款数(小板最多帮放5款,即使帮拼好了文件,也需每款数量帮保持一致:即都放1PCS或都放2PCS),做资料时,就会在拼板文件里找出2款或多款板的不同单只,分别帮做好优化与生产所需的特定调整,然后复制多个小片且按拼板图拼好文件,其它流程同上。

有朋友问:为何做资料时,拼好的文件为何不整个文件去帮优化调整,这个主要是需要效率引起的:同样板文件,做单只的优化调整再帮拼好文件,比直接去优化调整客供拼板文件快得多(原因是:很多拼板文件不规范,线不直没对齐等,有的小板,一个大片里几十上百个小PCS,个个去调整的工作量太大);因此取:相对来说又快又好的方式,去帮处理了。

某些特殊情况,短时间内还配合不到,还请大家海涵,谢谢了!

不同款不同数量请不帮混拼在一起

不同款不同数量请不帮混拼在一起

更让人揪心的-事先不易发现

更让人揪心的-事先不易发现

这些地方-下单前请帮细看一下-定制面临的内容很多-不仅限这里

这些地方-下单前请帮细看一下-定制面临的内容很多-不仅限这里

4款相似度很高的四层板当一款生产了

4款相似度很高的四层板当一款生产了

网友(2017-03-30):
为了压低成本,要走流水线化资料审核,所以要卡的很严,以免卡壳

网友B:
实事上真不计较钱,为什么不直接分为两个板发呢?多出来50块钱,一个早上两个人的工资得好几百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事上真不计较钱,为什么不直接分为两个板发呢?多出来50块钱,一个早上两个人的工资得好几百了吧! ...

这才说出了最简单的处理办法。

网友:
拼版费也是50,不如分开下两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才说出了最简单的处理办法。

也不是这样,拼版后能一次贴装。所以,有其他供应商选择的时候,换供应商才是简单的办法。

网友D:
我画了个板,  同款板子,同款板子,同款板子, 拼满10*9.9CM, V割,  给我计价是网络支付价193元.......我果段取消了...

网友:
尽量少打扰嘉立创的工作人员,我感觉他们都很好,打过几次电话,不管男女,都很亲切,有时候在外面办事听到手机来电是嘉立创工作人员打电话过来,说得不好听点,就好像是“娘家人”打电话来了,一切都按电话那头说的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才说出了最简单的处理办法。

没有简单,是PCB适应了JLC系统,然而生产贴片的时候,又增大了很多工作量,两张钢网,两款PCB联板,无法一次贴片。

网友:
我还以为你只是打样而已。

网友:
jlc最近不知又做了什么调整,打出来的样板没丝印了.....一款板下两个单,一个1.6厚一个1.2厚。结果1.6的有丝印1.2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画了个板,  同款板子,同款板子,同款板子, 拼满10*9.9CM, V割,  给我计价是网络支付价193元.......我果段 ...

顶下 。。。

截图看下 你的 拼版!!

网友D:
芯片转接板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转接板来的

巧了。我昨天也做了4款板子,有2款也是SOP转DIP的拼板,看采购在哪里做。看看是不是也要193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巧了。我昨天也做了4款板子,有2款也是SOP转DIP的拼板,看采购在哪里做。看看是不是也要193元? ...

在JLC做的, 肯定会加V割费100的,  同款板拼也没用,  只要有V割线就会加

没找到哪里可以免V割费,  可以按特价板做的,  顺易捷也试过了,  拼的小板子多于50(单张10*10CM内) 也会加钱,   比JLC的少一些, 但依然 要百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JLC做的, 肯定会加V割费100的,  同款板拼也没用,  只要有V割线就会加

没找到哪里可以免V割费,  可以按 ...

哈哈哈哈。果不其然,采购还是在JLC做的,不过那边打电话过来说我这个板子要3500块钱,我反复确认了几次,我没听错,是3500块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果不其然,采购还是在JLC做的,不过那边打电话过来说我这个板子要3500块钱,我反复确认了几次 ...

你的是批量的吧, 要不怎会这么猛...35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两天才拼了一个10*10以内的同款拼版(3*8,共18pcs),有vcut,打样就加了个拼板费,搞不清你这个为什 ...

我也搞不清楚这价格怎么算出来的, 已经好几年没在JLC做过板了,  前几天无聊发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批量的吧, 要不怎会这么猛...3500

不是批量,就是做10张而已。

网友:
完全看不懂嘉立创的回复是什么意思
我Gerber是啥样的你就找做
扯什么优化,复制,这不是画板子的人该做的事么

网友F:
我只管你做回来的板子和我出的Gerber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一样,出问题是我的责任
如果不一样,那就是立创的责任
简单明了
至于拼板判定,按照板子边界来计算,算出来有几块板就是拼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管你做回来的板子和我出的Gerber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一样,出问题是我的责任
如果不一样,那就是立创的责 ...

请大家  正确对待  jlc的定位!!!  jlc 就是一个 绝对的样板 打样 公司。

批量请远离 jlc!!批量请远离 jlc!!批量请远离 jlc!!重要是事情 说N边。。。

jlc  唯一的羊毛 就是 10 x 10cm  以内的  一个板子 。 只要 50块钱 !!!jlc  唯一的羊毛 就是 10 x 10cm  以内的  一个板子 。 只要 50块钱 !!!jlc  唯一的羊毛 就是 10 x 10cm  以内的  一个板子 。 只要 50块钱 !!!

当然 现在  50 块钱 ,别家也能做。  质量也不比jlc差,还可以 杂色!!!!当然 现在  50 块钱 ,别家也能做。  质量也不比jlc差,还可以 杂色!!!!当然 现在  50 块钱 ,别家也能做。  质量也不比jlc差,还可以 杂色!!!!

像lz 一样的情况。 还不如 淘宝上找找,很容易找到 愿意干活的深圳商家!!

-----------------  以上 是我 多年在jlc 打样,, 得出的 以上 经验 -------------------

简单的说 ,

1.  jlc 目前  pcb 没有绝对的优势!  以后绝对的优势 也不存在!    在多家对比打样过后,你就知道了!质量也不过如此!

2. jlc  smt业务 开展的 一般般,  不能多贴,不能全贴 是硬伤!

3.  目前我用的最多的是  jlc的 ic 业务,   虽然价格 普遍贵一点。 但是时效相对有保证!!    希望 ickey  能在接地气一点,一家独大对消费者是绝对的  选择性失明!

--------总结  ---------------

1. jlc pcb 样板业务   ,  大家可以做选几家 来 合作,  其他推荐的  大家论坛里搜索下 就知道了。  有的做的比jlc更好,价格还稍低一点!

2.  jlc 不能杂色, 杂色要加50 .   这是我 多年后 ,不用jlc pcb的最大原因!

3.   最最重要的总结,如下,如下!!!

如果你遇到一个project 制作pcb 比较急,并且 pcb颜色是 绿色!!! 请一定要选择jlc 去打样。 不用加强给jlc 。。    jlc的 交货时间是 同行最靠谱的!   想省钱 ,又要速度快, 就去jlc那边打样,时间靠谱。。。。

以上这条是 我 在很少的场合  恢复使用 jlc pcb 的 唯一 理由!!!

网友(2017-07-10):
楼上好猛,就是说的太直白了。人家是商业论坛,交了钱的。

网友:
做简单样板一般是在JLC和HQPCB都下单对比一下。然而结果是选华强。
有时候碰到4mil的板子JLC工艺直接不支持,无语。

网友:
最后我让他随便在X宝上找一家做这个文件,50元搞定,包V-CUT。  这就是市场经济,你不做,别家做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搞懂嘉立创为啥每种小板数量还要一样。难道嘉立创不是按大gerber文件做的,是把每种小板gerber文件抠出来然后重新拼的?

网友:
楼主你好,你在哪个店家找的50元打样,还能免费V割的?能私信给我吗?这个我很感兴趣,居然V割免费

网友:
我也面对过不同的款式拼版10x10cm 。。 x宝 的V割费用是一款40元。。 后来, 我把版画出一个大10x10cm, 开始是自己用钩刀割, 反正就是打样我只是需要一片。。后来, 就去买了桌面电锯, 自己锯, 就是脏了一些。。

网友G:
我5年前花了80大洋买了个大铡刀,能剪切3mm厚的钢板。在jlc打样10X10,拼了6块板,一次回本。再也不用出v割费了。

网友:
其实吧,大伙也要理解jlc。打样50,v割100,说明jlc不愿意v割。自己的事自己解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5年前花了80大洋买了个大铡刀,能剪切3mm厚的钢板。在jlc打样10X10,拼了6块板,一次回本。再也不用出v割 ...

3mm的钢板?哥们,我没看错吧

网友G:
我买的大铡刀,图片是网上找的。

网友:
貌似流程很复杂。平时都是给了一家代理工作做板了。嘉立创做板直接给PCB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5年前花了80大洋买了个大铡刀,能剪切3mm厚的钢板。在jlc打样10X10,拼了6块板,一次回本。再也不用出v割 ...

你真有才,用铡刀。我也要买同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大铡刀,图片是网上找的。

请教上图杂刀铡PCB的实际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教上图杂刀铡PCB的实际效果。

这种铡刀叫手动剪切机。剪切PCB板效果刚刚的。路边五金工具店有售,可带几片废PCB板看实际效果。

网友:
用JLC的目的就是自助系统的快捷,所以不要搞复杂的东西,我在JLC打样从来不拼板。

因为东西搞复杂了,随便打电话沟通一下花费的时间成本远不止50块钱。

我发现大家似乎很在意金融成本,而忽视时间成本,即使是为公司打样。

比如上次我在JLC贴片的时候,选择了有极性元件人工核对,到物料匹配时发现我用的有极性元件JLC都没有,最后我也没有重新下单,因为很多手工匹配的元件我都匹配过了,重新下单能省10块钱,但是要多花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其实非常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铡刀叫手动剪切机。剪切PCB板效果刚刚的。路边五金工具店有售,可带几片废PCB板看实际效果。 ...

剪是剪不平吧,我有裁剪照片的那种,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