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怎么学DSP

楼主(2016-12-22):
DSP怎么学

网友:
开发板吧

网友:
学它做啥?

网友:
具体点吧   谢谢

网友A:
1.寻找一个合适的开发板,价格,资源,技术支持等方面考虑
2.拿到开发板,跑跑里面的例程,看看跟自己需求最接近的,然后分析分析。
3.尝试在此基础上修改,然后,dsp就入门了。

不过,我当初学习bf531的时候,没买开发板,自己做的,bf531+ep2c8q144+千兆网。第二版成功的。
第一版把特殊的at45db161当普通rom作启动,当然不行,第二版改st的,就好了。
千兆网使用的16位总线,用的ax88180,速度不咋地。

网友:
等你项目需要用到的时候再学吧,如果暂时没用到,还是别学,估计不会有啥进步。
为了学而学,是在浪费时间;需要用而学,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寻找一个合适的开发板,价格,资源,技术支持等方面考虑
2.拿到开发板,跑跑里面的例程,看看跟自己需求 ...

DSP是不是对高数要求很高,公式都忘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DSP是不是对高数要求很高,公式都忘了啊

用起来可以不考究你的高数,,
用好了,,考究的是算法实现,,,需要明白DSP所擅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SP是不是对高数要求很高,公式都忘了啊

不一定。你可以用dsp干MCU的事情。只是这样没有发挥其特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