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磁钢(铁)对纽扣电池,电池,或芯片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6-12-22):
1.假设一个电子部品(电池+IC),不工作(电池和IC断开)长期放在一个磁铁上,请问对IC和电池会有什么影响。
2.假设一个电子部品(电池+IC),工作(电池和IC连接)长期放在一个磁铁上,请问对IC和电池会有什么影响。

想知道:比如手机后面长时间贴一块磁钢(汽车磁性手机支架),对手机会有隐患没有?

网友:
恒定的磁场应该对IC没有影响,电池里是否含有磁性材料

网友A:
喇叭里有磁铁。没见有啥影响。

网友:
这个算吗?
三星note4手机,手机套的搭扣上有磁铁,使用电磁笔的时候要把搭扣扯开一点,否则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里有磁铁。没见有啥影响。

好一点的铁氧体磁环喇叭会在磁环外面包裹一层铁壳,作用为磁屏蔽,既能减少对外界的磁场干扰,也能增强音圈的磁纯(减少了外界干扰)

网友:
基于地磁的手机指南针方向不对

网友:
打通电池的任督二买~~~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如果电池有电流经过一个恒定的磁场   电池的电流方向线产生的磁感线和磁铁的磁感线方向不一样的话  会有一个相互的排斥力产生     电池可能会增加功耗    电池电流小的话  这个效果当然很微小

网友B:
想起当年有个产品叫做磁化杯。

网友:
感觉都不会影响, 因为磁场是固定的, 而不是变化的。

网友:
恒定的与变化的磁场对芯片有影响的。这是我的猜测。芯片有电流就会有磁场,这个与外界磁场有相互作用。比如屏蔽磁环看似套在导线外面没啥接触实际是会与导线形成一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起当年有个产品叫做磁化杯。

坑了不少人,我也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