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仿真器在高压共地下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6-12-22):
我调试一个市电的系统,这个系统的电源是从220V做flyback得到的,给一个dsp供电,但是由于系统需要flyback输出的5V地和整流得到的310V的高压是共地的,然后这个5v上挂了一个dsp,平时调试我都用隔离变压器作为flyback的输入,但是刚才我直接把系统接到了市电上,然后插上dsp的仿真器再接电我的电脑直接炸了。。。。。想问问为什么,我的仿真器不是隔离的

网友:
我靠,电脑炸了;
我以前做电动机保护器,也是非隔离的。阻容降压的;220V的随机的一根线作为地线使用;
最后我用ST LINK接板子,然后接我的电脑调试;电脑并没有炸;就是开启关闭电动机,有时候我的电脑会死机;搞了2次我就没敢再直接联调了

网友:
99% 地线问题 隔离吧
我的usb口曾经就这样杯具了。。。。

网友:
地线有问题,还是要上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
带电池的笔记本调试,不要接交流电源,注意安全

网友A:
很好奇,怎么个炸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怎么个炸法?

我也想知道,乐一下也好。。。。。。。。。。

网友B:
单机操作,无论隔离或不隔离都不会有问题的。主要是仿真器是连接电脑的,而电脑电源有接地线的,lz单机接交流使用时没问题,再接仿真器等于通过电脑接大地了,后面可以想象...必炸机。

网友:
笔记本不插电可以调试但是对人有触电危险,建议仿真器隔离调试才是正道,自己做或买现成的隔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机操作,无论隔离或不隔离都不会有问题的。主要是仿真器是连接电脑的,而电脑电源有接地线的,lz单机接交 ...

请问一下笔记本电脑电源实际上也是一个隔离电源,为什么说电脑电源接地了呢?

网友:
加隔离变压器,就没问题了!

直接连接也不是说一定不行,要看你的电脑电源,示波器电源,产品本身电源之间的完整闭环考虑,否则有后果自负!

网友:
有种东西 叫做  隔离 USB  HUB  你需要的

网友:
你电脑的电源插座接地了

网友:
电脑的电源线的接地那个,,形成了回路

网友:
不好意思, 忍不住想问问, 电脑炸成咋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