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重小车电机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6-12-23):
最近想要做一个载摄像机的小车。小车要能爬坡,车速不需要太快。打算两侧各使用一个减速电机。但是我不会计算,到底多大功率的减速电机才适合这种小车?请大家赐教!

网友A:
楼主要做爬行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做爬行器吗?

就是普通的履带车,大约40cm长。带两个电机。

网友B:
建议楼主做履带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做履带车~~~~~~~~~~`

是的。最后决定搞一辆履带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最后决定搞一辆履带车。

履带车劲大~~~~~~~~~~

网友B:
猜你是想做wifi履带车吧?
我在本坛发过一个
你找下做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72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你是想做wifi履带车吧?
我在本坛发过一个
你找下做参考

谢谢!你搞得不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搞得不错哦。

谢谢关注~~~~~~~~~~~~

网友C:
恒龙1:10坦克模型用底盘

网友(2017-04-16):
引用 网友C:
恒龙1:10坦克模型用底盘

上个图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