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表笔的接地

楼主(2016-12-23):
现在接地都是用的鳄鱼夹,很不便,经常容易夹不稳。

特别是两个表笔同时使用的时候,两个接地线,必须夹在同一个接地点上,很不稳当,很不方便。

接地线,能不能做成钩子的外形?这样,勾住板子上的某一个接地点,就很稳妥了。

网友A:
2个表笔一个接地就行了吧,地都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表笔一个接地就行了吧,地都是通的

就算是一个接地,钩子还是更加稳妥,鳄鱼夹很容易脱落。

网友:
有配套的钩子吧!

网友:
有些示波器都有配套的钩子。把表笔的套子拔下来,在金属针上方有一小段金属,就是接地点,有的示波器配一个一端类似弹簧,一端带钩的工具,套在上面用。

网友A:
lz说的是夹子那头,不是笔头那里

网友:
你的板子要预有测试钩,或自己焊接一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说的是夹子那头,不是笔头那里

是的,鳄鱼夹很不爽。

网友B:
网上有得买吧。 搜索一下。或者是找找隔离探头类的,有些配件就是转换挂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得买吧。 搜索一下。或者是找找隔离探头类的,有些配件就是转换挂钩的 ...

淘宝上没找到啊

网友:
我倒是觉得夹子很好用  你不好夹的时候 焊一个元器件管脚上去到地上  随便夹都很稳啊

网友:
买根接地的夹子线,自己把夹子剪了换钩就行了。

网友:
夹子取了,,从示波器地上面扯一条长线,,,,
前提是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