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C5204AD多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6-12-23):
现在有一个项目有两个步进电机,十六个电磁阀。为了方便检修我把步进电机和电磁阀分别独立开来控制。一台步进电机由一块板负责发脉冲,用两块一个电机一块,板是一样的只是地址不一样,主机发送指令控制电机转动。电磁阀也是分开两块板控制同样也是由主机发指令控制。四块和主机的线总长在一米左右,从机的RXD,TXD都是接到一块分别和主机的TXD,RXD接在一起。通通信可以正常实现就是单片机的RXD和TXD这两个口容易损坏,无法下载程序。拆下为测对地的电阻有的是2k,有的短路,有的是开路了。

我想问的是在同一个配电箱一米长的线IO口这样直接连起来用是可行的吗?谢谢

网友A:
这样  当然不可以了 你应该使用485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  当然不可以了 你应该使用485模式

这个电路正确吗?这个电路容易烧MAX48但查不出原因。还有所有的板子用的是同一个电源。

网友A:
不差钱 用隔离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差钱 用隔离模块吧

请问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B:
简单的隔离就是用光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隔离就是用光偶~~~~~~~~~~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