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需要高速频繁启停,配套的雷塞驱动器选型请教?

楼主(2016-12-23):
目前的产品,因为要配合其他的系统,需要实现高转速硬起跳,不能有加减速过程,而且高速频繁启停。

已经实现的是能在100多RPM中直接起跳,每分钟能启停2000余次,最普通的57步进电机,24V电源,但是停止时位置不是太精确,感觉有略微过冲。

现在想实现200-300RPM直接起跳,而且每分钟需要启停3000-3500次这样,要保证起跳有力不堵转,而且停止的时候尽量精准。

如果要提高起跳频率,是不是加大驱动器电压会改善很多?

目前用的驱动器太烂,为了实现更好的效果,步进电机的电压想给到60V,电流在3-4A这样,下面的雷塞驱动器高速启停能力哪款最强?往资深坛友给点建议,不深感激。

1、DM860 普通两相驱动器
2、3DM683 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
3、HBS86 两相混合伺服(闭环步进)

目前的困扰和疑惑:

1、57电机电压加大到60V,能不能长时间稳定工作,如果换成86电机,是不是起跳频率会降低?

2、普通的三相电机,相比于普通两相电机,是不是起跳频率和高速性能好一些?还是相差无几?

3、HBS86两相混合伺服,起跳频率比普通两相驱动器会不会有明显改善?

再次感谢!并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网友:
这个用步进电机合适吗?

网友A:
每次走几步?
是缝纫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走几步?
是缝纫机吗?

是的,给缝纫机做配套拉布的。需要针脚同步。

网友B:
我以6年多的步进电机经验给你的意见:没必要从太高的速度起跳,应当有加减速,这是为了防止丢步。

但是你要反应速度很快,所以加减速参数要用很大,譬如比正常大100倍。

网友:
楼上的高手。用三相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6年多的步进电机经验给你的意见:没必要从太高的速度起跳,应当有加减速,这是为了防止丢步。

但是你 ...

一开始也做了加减速,但是效果甚微,一般步进电机的加速过程应该要蛮久的吧?

如果缝纫机转速3000,也就是按每分钟启停3000次来算,每秒50次,也就是每次运行在20ms这样,

20ms时间内,要实现加速,匀速,减速。会不会太仓促了些? 我一般电机加速过程都在200ms以上的。

如果缝纫机转速上去,电机的单次运行时间还会更短,会不会加速没有太大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也做了加减速,但是效果甚微,一般步进电机的加速过程应该要蛮久的吧?

如果缝纫机转速3000,也就 ...

加减速要200ms是你们没本事而已。
20ms里面,难道不能用5ms加速、10ms匀速、5ms减速吗?
可以借我的控制器给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减速要200ms是你们没本事而已。
20ms里面,难道不能用5ms加速、10ms匀速、5ms减速吗?
可以借我的控制 ...

下次试试看 ,希望有效果,但是目前还是硬起跳为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试试看  ,希望有效果,但是目前还是硬起跳为主。

我再说一次:不合理地提高起跳频率,是不明智的做法。
你还要往这个方向去试,我也没办法。

建议你试试800元左右的57东方电机,同样条件下,速度(力矩)比国产电机起码好30%。

网友:
要加减速是对的,把曲线调好要费点时间。

网友:
雷塞也有做交流无刷伺服,找带机械刹车的。

网友:
高速同步要机械凸轮系统,电系统太不靠谱,步进更加不行,起码上伺服啊,低惯量那种,高速启停的。

网友:
如果用步进电机做电动车的动力,需要经常启停,但基本是几十秒启停一次,这合适吗?

网友C:
13L说的对,高速同步用凸轮系统可靠的多,前不久刚修过一台设备整个前半段全是架在主轴上的凸轮驱动的,少说10个工序,PLC反而是从主轴那边取同步信号做其他必须要电控的操作,相当于一个外部时钟。
好处是整个设备可以跑的非常快,而且完全不用担心同步问题。
如果是纯电控的,光是10几个电机高速同步都搞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L说的对,高速同步用凸轮系统可靠的多,前不久刚修过一台设备整个前半段全是架在主轴上的凸轮驱动的,少 ...

机械凸轮系统可靠没错。但是调速比较麻烦,需要齿轮比来调吧?

现在BOSS就是要改成电子的,调速也方便。慢速已经没问题了。就是要走高速还不行。

网友:
我只知道缝纫机好像都是用三相步进电机的。。。

网友:
以前拿小电机做过测试的,15度摆动,印象中1分钟1、2千次吧。

电机越大惯量越大,越不好控制。

网友D:
  首先选择低感、大电流的高速步进电机。另外,选择高一点的细分,这样加减速占用的时间就短一些。要效果平滑的,加减速时间的长,要速度、不丢步的,不要选择线性方式。多换几种不同的加减速曲线。 DM860高速型吧,内部用PLD+DA实现的。DA+OP实现PWM,回转PLD调节8路PWM输出。

另外,缝纫机不是用的高压无刷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选择低感、大电流的高速步进电机。另外,选择高一点的细分,这样加减速占用的时间就短一些。要效果 ...

好的。多谢。

不是缝纫机电机。而是外接的辅助工具。就是缝纫机在高速运转的时候。我们的步进电机帮助去拉布拉面料,代替工人手推。

拉布的时候,针杆下去,步进就得停,不然针眼就拉大,严重点会断针。只有针杆上来的时候才能继续拉动。

如果缝纫机每分钟3000转,就是每分钟落针3000次。我们的步进也需要启停3000次。

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高速起跳,看来免不了得试下加减速了。 ,不知道计算的过来不。

还有一个,如果有惯量,是不是还得纠正,RPM转速越大,停止的时间相应提早?

网友:
2000转以下可以起停,2000转上直接匀速

网友:
缝纫机可以自动拉布的吧

网友:
这个还是用机械机构来做吧,电动不太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凸轮系统可靠没错。但是调速比较麻烦,需要齿轮比来调吧?

现在BOSS就是要改成电子的,调速也方便。 ...

节拍肯定是固定的,但是行程可以用很简单的机械结构调整。
调速实际上也简单,因为全部是锁在一起的,输入速度快整体就快,看样子你还没明白我上面说的外部时钟的意思。

我上面说的那个设备是用来生产电阻一类的东西的,设备的开头是引脚的铁丝进来压制成某种形状,然后切段,切齐,进一步输送到下个工位和编带合并。
我仔细看了这部分,间距,长短什么的都是用机械结构做的调整。整个机器的调速就是主轴电机通过变频器在调整,主轴快则整个机器运转都快。
当然,不是说这个结构用在你的场合就一定合适,多一种参考。

其实你这个系统就是一个节拍一个节拍来的,不明白要这么高速度干嘛,低速大节拍行程不好吗?
另,成本不在意的话伺服可以做到外部跟随,在你输入端加编码器就好。

网友A:
工业缝纫机都要4000转以上,走一半停一半只有7.5ms时间。加减速要极度优化才行。

网友E:
只讲加减速时间,不讲移动距离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缝纫机都要4000转以上,走一半停一半只有7.5ms时间。加减速要极度优化才行。

不追求极速了。绷缝机还有5000转的呢。

只求能从目前的2000转,稳定提升到3000转,乐观点,3500转就足够我大笑的了。

当然还有个转速比,如果针距要大,那势必步进电机运行速度要比小针距的时候更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讲加减速时间,不讲移动距离是没有意义的

移动距离不大,参考身上的衣服针脚密度,一公分一般是3-4针,移动距离也就3mm左右。

我的目标是缝纫机3000转的时候,要求最大移动距离能达到5mm以上,

网友E:
扩大移动角度范围,从标准的210度左右提高到320度左右,可以解决楼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扩大移动角度范围,从标准的210度左右提高到320度左右,可以解决楼主问题

您的意思是在缝纫机运行一周的过程中,扩大步进运动的角度范围? 还是我理解错误?

应该严格来说,步进电机真正起作用的时候还不到一半,也就是说一周之中,只有不到180度是电机才是可以运动的,其他一大半的行程都是需要停止的。角度不能随意扩大。

因为一大半的时间针杆是戳在布下面的,这个时候如果步进电机还在运转,则会拉大针眼,如果是厚布,说不定针都给拉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扩大移动角度范围,从标准的210度左右提高到320度左右,可以解决楼主问题

不好意思,翻了下您的帖子,发现是同行,我拜读下您的帖子先!

您后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

不是缝纫机电机。而是外接的辅助工具。就是缝纫机在高速运转的时候。我们的步进电机帮助去 ...

这不就是同步吗,你没见过绣花机,就是这样边缝边走嘛……缝纫机头也是步进电机驱动的,可以从那里获得同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就是同步吗,你没见过绣花机,就是这样边缝边走嘛……缝纫机头也是步进电机驱动的,可以从那里获得同 ...

是的,用86的驱动器带动57的电机,高电压驱动,方案可行不?缝纫机3000转的时候,最大针距达到5mm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用86的驱动器带动57的电机,高电压驱动,方案可行不?缝纫机3000转的时候,最大针距达到5mm ...

我的意思是用外部同步信号,就像errer dan说的一样,因为你的设计如果是缝纫机厂自己座的话,一定要这样走,其实就是运动控制里的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用外部同步信号,就像errer dan说的一样,因为你的设计如果是缝纫机厂自己座的话,一定要这样 ...

不是缝纫机厂,同步信号是外接编码器或者直接取缝纫机电控的编码器信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在缝纫机运行一周的过程中,扩大步进运动的角度范围? 还是我理解错误?

应该严格来说,步进 ...

就是角度扩大,有一点拖针没有问题的

网友:
缝纫设备中,日本兄弟打阻机好象最高也才3000转,步进是有带光编反馈的

网友:
机械凸轮转速=缝纫机转速
不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缝纫机厂,同步信号是外接编码器或者直接取缝纫机电控的编码器信号 ...

既然已经能够获得这个信号,为何还会有突然启停呢,缝纫机头也不可能一下子3000转启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角度扩大,有一点拖针没有问题的

好的,多谢指教,我去试一下

对了,你现在2000转以上是实现同步了还是直接匀速走,不管针脚同步了?

网友:
1.加高驱动电压
2.加大角/线速度比
3.配合机械装置,电机只用于匀速转动,由机械装置产生对应的步移;
步进高速最好有起停过程,匀速倒可以不要;
固定节拍机械优先,可以用电子做辅助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