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与板之间的连接,有没有看起来高大上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6-12-23):
RT,
一个系统核心板,
安装到另一块主板上,
现在使用排针,直接插在主板上, (一百多个引脚,四个排针)
想问问各位大神, 有没有啥看起来更牛逼的方式?

PCI板卡那种, 感觉是不是不牢靠,工业上用。

网友:
邮票孔 + 屏蔽罩?

网友:
邮票孔是最low的方式,给人的感觉是核心板不是你们做的。工业上排针就是最可靠的方式

网友:
台式机和笔记本那种带锁内存插槽、像TC35i那样用排线连接、像明基M23G那样再锁螺丝。

网友:
cpci的接口,

网友:
如果可以加个外壳,那还是这么插靠谱。
弄个高大上的外壳

网友:
树莓派计算模块与底板连接方式 怎么样? 怕不牢固再加两螺丝呗

网友:
背板连接器,价格都是很高的哦,万利做的freescale板子用的那种背板连接器是比较便宜的,可靠性也只算一般,amp的背板连接器比较好,价格也贵

网友:
用完一圈 你会发现 还是排针靠谱

网友:
板对板连接器,还有楼上的内存槽,是比较靠谱的办法,这两种方法以前都用过,好处是拆卸容易,邮票孔有时候很坑人。
还有一种办法,把核心板做成LGA,所有焊盘从底部引出,焊在母板上
如果核心板足够小&&脑洞足够大,做成CPU大小的LGA,直接用CPU座子算了

网友:
这个最高档

网友:
这个会不会容易吧针搞弯?

网友:
什么  才算 高大上?

网友:
还可以用镀金插针,,看起来确实高端

网友:
用千足金把板子焊在一起

网友:
有那种把排线做到PCB层与层中间的,绝对高大上,坏了没有修复的可能,只能找你买新的

网友:
fpc排线怎么样

网友:
5楼那个很可靠,很多电信设备的热插拔接口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A:
用过一圈你才会明白排针的可靠和廉价

网友:
还是排针靠谱

网友:
背板连接器,我看多使用在板卡与板卡90度连接的地方

网友:
推荐广赖的牌子

网友:
内存条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圈你才会明白排针的可靠和廉价

镀真金 的排针,
镀真金 的排母(三面包),

这个最好。

网友:
要高大上,买    菲尼克斯  重载端子 啊,保证屌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镀真金 的排针,
镀真金 的排母(三面包),

三面包的哪有?

网友:
高大上?看你舍得花钱不了,1k多一个,一对的话小3k,保证可靠,过个3-50年没问题

楼主:
看完你们回复, 觉得, 还是老老实实用排针吧

网友:
军用板对板插座带锁紧(连接件镀金),国产进口都有,绝对可靠,只是价格不菲。。

网友:
感觉焊线最可靠。起码震动没问题。

网友:
用排针, 然后焊接

网友C:
这种安普的B2B的连接器应该现在比较常用吧  核心板底板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安普的B2B的连接器应该现在比较常用吧  核心板底板形式的

这插座牢靠不, 啥学名?  我去买两个回来感受一下

网友:
赞,你这种是西门子PLC,400系列,属于高端PLC的连接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插座牢靠不, 啥学名?  我去买两个回来感受一下

应该比较可靠,我看好多核心板都用这个,
学名应该就叫B2B连接器,板对板连接器,BOARD-TO-BOARD HEADERS & RECEPTACLES
这个是安普的官方链接
http://www.te.com/usa-en/product-5353999-3.html
这个是得捷的链接
http://www.digikey.com.cn/search ... ;keywords=5353999-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比较可靠,我看好多核心板都用这个,
学名应该就叫B2B连接器,板对板连接器,BOARD-TO-BOARD HEADERS ...

收到, 谢谢

网友:
板级连接,有现成的规范,比如vme的96pin三排接口,硬件接口软件定义都有;国内有只用物理接口的,那个自定义pin布局看得毫无头绪

网友D:
就是上海汉远科技的28335,核心板用96pin接口,淘宝官网已经下架了,闲鱼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上海汉远科技的28335,核心板用96pin接口,淘宝官网已经下架了,闲鱼上有 ...

http://item.jd.com/10036639122.html
这种?能否给个链接,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jd.com/10036639122.html
这种?能否给个链接, 谢谢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539008294266
闲鱼 我300淘了一套

官网只有底座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19311124580

btw 你的头像也蛮帅的 ,有没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