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隔离方式采样电压原理

楼主(2016-12-23):
请问这种用变压器隔离测量电压的原理是什么?是怎样工作的?

网友:
测反向电压?

网友:
猜测    电池侧作为副边的话,是半波整流充电吧。  电池电压不同,充电现象不同,表现在原边的效果也不同,通过瞬间给个充电脉冲的波形推算负载推算电池电压推算电池电量?

网友A:
反激式的开关电源里应该有类似的原理。
次级的电压是可以反射到初级绕组上的。
个人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
关键是脉冲哪里来?电池自己提供?

网友:
先充磁,然后关断,检测脉冲峰值

网友B:
叫我  想起了以前的一个电路 ,原理是一样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21&pid=8828509

网友:
应该会注入特定频率的激励信号的!

楼主:
请问有详细点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我  想起了以前的一个电路 ,原理是一样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 ...

这个好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要隔离测量单个电池的电压?

网友:
这个测量方法不知道精度能做到多少,能不能做到10MV以内的误差,多只电池BMS这个采样方式很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要隔离测量单个电池的电压?

没看见示意图上下有n个电池单元?一般用在串联电池组的单个电池电压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反激式的开关电源里应该有类似的原理。
次级的电压是可以反射到初级绕组上的。
个人猜测仅供参考。 ...

就是这个原理,反激电路的反射电压Vor,初级关断时,初级线圈电压为Vor=N*(V0+Vf).不过电路必须工作在DCM模式;
还需考虑变压器漏感的影响,初级关断时,采样时要避开这个尖峰。
凌特有成熟的技术,凌特有一款反激控制芯片,无需光耦,无需第三绕组,
就是靠采样这个Vor 做为反馈信号稳定输出电压的。其他厂家我还没发现有这个技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原理,反激电路的反射电压Vor,初级关断时,初级线圈电压为Vor=N*(V0+Vf).不过电路必须工作在DCM ...

你这不是原边反馈吗.好多厂家都有

网友:
要把直流信号转换成脉冲信号(矩形波)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不是原边反馈吗.好多厂家都有

原边反馈 不需要第三绕组吗? 你给我做出来看看?
所谓的原边反馈技术是通过检测辅助供电绕组分压电阻上的电压作为反馈信号的,
通常精度都做不高,辅助绕组跟输出绕组是同相的。
我说的这个变压器是只有2个绕组,只有输入绕组和输出绕组,靠初级关断时,检测输出绕组反射到输入绕组的Vor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不是原边反馈吗.好多厂家都有

你觉得这2个是一个原理吗?注意看变压器绕组数和相位。

网友:
变压器伏秒平衡的原理,楼上很多已经提到了。根据vin、原副边匝比、时间等参数来推测vout电压。有个二极管导通压降,感觉精度不会很好。

网友:
如果精度不好,那么就没什么意义,因为一是成本、体积都没有优势,二是电池组单体电压的检测对精度要求极高,,,,,,目前见过N个大厂电池巡检仪的方案,没有一个是用变压器的,,,,,,只见过淘宝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