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TI电机控制foc算法

楼主(2016-12-23):
     我使用TI 的motorware 软件例程Lab 2c。就是带电机识别功能的。一直没搞明白速度环控制的输入参数在哪里,我的理解是速度基准和采样值比较得到误差,然后再进行PID运算,可该工程里面采样的速度值并未使用,实在无法理解。。。
上图片看看。

网友(2017-03-15):
lab02c好像是测量电机参数的工程,Lab05b速度环控制实验才会用到这个观测速度值和目标速度值进行PI环运算。

网友(2017-08-09):
速度给定值在main.h

网友:
ti的资料倒是挺多,但是都得靠自己摸索, 他有个motoware,各种资源都在里面,但是要看很多才能找到门路。有个composergui 集成了很多功能

网友:
搞了一年多,才算对TI的Instaspin-FOC应用得手。即使是应用,也要下很大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