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手机拨号导致控制器不断复位,使用的MC9S12HY64

楼主(2016-12-23):
现象是这样:

我的魅族MX4,在4G移动网络拨号时,把手机放控制器上,在对方未响铃之前,控制器不断的复位;2G拨号不会,联通卡也不会,我们试了很多手机,有些是联通2G会出现。

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大神,给指点指点

网友:
这都能复位?

网友:
射频干扰过不了  搞个对讲机 测试下。

网友A:
以前试过启辉器都会造成复位,后来在VCC-GND加了一个瓷片电容搞定了。。。

网友B:
如果想解决的话,加防护措施吧。 其实,看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试过启辉器都会造成复位,后来在VCC-GND加了一个瓷片电容搞定了。。。

什么原理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解决的话,加防护措施吧。 其实,看需求了。

被逼着要解决

网友:
我记得村田有份关于电源引脚滤波电路的,,主要是电容的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原理咧

可能是pcb的line回路形成了天线,手机发射的高频电磁波对其有影响,加入电容可以消除

网友:
我关日光灯,手机耳机能听到干扰声。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
电工EMC必备法宝:C -L-R,请依次使用( ̄o ̄) . z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