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求教:一个数化为几个约数的乘积,且几个约数尽可能相近,不差太大

楼主(2016-12-23):
一个数化为几个约数的乘积,且几个约数尽可能相近,不差太大,不知道这个算法应该怎么做。
使用均方根来容易出小数,使用类举的方式感觉效率太低,有没有谁做过类似的算法,可供参考一下。

网友:
因数分解

网友:
看成约炮算法

网友A:
算法要看你数据的范围
如果太大,是没法分解的(RSA安全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约数算法   ”不是合格的标题。 违反版规11。请立即阅读版规(点击进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 ...

莫大,由于这几天都没时间上线,现在才看到,违反了规定,很不好意思。以后会注意。
只是现在已经失去编辑权限,只能在回复里说明一下了,或者能否麻烦工作人员恢复一下权限我操作一下。

网友C:
这还真没有,只能一个一个除。要不然哥德巴赫猜想早被人算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真没有,只能一个一个除。要不然哥德巴赫猜想早被人算出来了。

除是有选择的,最简单是所有偶数都带2,穷举就少一半 ,然后所有位数加==3那就是3约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莫大,由于这几天都没时间上线,现在才看到,违反了规定,很不好意思。以后会注意。
只是现在已经失去编 ...

说明你发帖并不特别关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你发帖并不特别关注啊

主要是这年底了,这会那会,这赶那赶的,时间一下子就没有了。
这个算法我现在只能是从1开始一个一个除下去,除到255,把除得尽的存下来,后面再查表以求达到目的了。
刚开始是想把一个数分解成质数的积1、2、3、5、7.。。。。,后面发现这对大的数来说后面的组合比较麻烦,因为要把这个源数弄成几个相近的数相乘,分得太散很容易取错

网友:
如果是255以下的,不如先算好,做张表。255以上的,先判断最后一位的条件,分奇偶,少一半运算,而且不需要完全遍历,算到方根就可以了。

网友E:
哈哈   犀利的眼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犀利的眼神!

那是相当犀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法要看你数据的范围
如果太大,是没法分解的(RSA安全原理)

对。这才是懂得的人。
楼主就是想要分解质因数啊!
要是成功了,RSA就完蛋了,HTTPS等等这些东西也一起都完蛋了

网友:
要看多大的数,以及平台

楼主:
莫大,多谢,多谢

网友:
楼主直接说你的应用场景吧

网友:
楼主说是分解为几个值相近的约数……
稍微好一点的办法,就是求几个约数就算几次方根,取整后,上下浮动范围内找合适的值,最差情况就是质数了,一个质数n,的5个最相近的约数1*1*1*1*n

网友F:
但是到底是几个却没说明,如何决定是分解成2个,还是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到底是几个却没说明,如何决定是分解成2个,还是多个

是几个没人知道
如果数字大一点,整个地球上都别想有人知道。
不要忘了这就是RSA所依赖的分解质因数难题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年底了,这会那会,这赶那赶的,时间一下子就没有了。
这个算法我现在只能是从1开始一 ...

你试一下这个数吧,告诉我结果
看你用什么方法算的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试一下这个数吧,告诉我结果
看你用什么方法算的比较快
123456789098765432101234567890987 ...

我来补充一下,数字在无符号32位长度容量,分解成几个100以内的数的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来补充一下,数字在无符号32位长度容量,分解成几个100以内的数的积。 ...

只管100以内的数那就简单了,直接试除就行了。一个一个试。
优化一点可以对偶数只试除偶数,奇数只试除奇数。也就是只要试50次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