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的DMA传送是怎么配置的?

楼主(2016-12-23):
#define TIM1_CCR1_Address      0x40012C34
#define DMA_Channel_TIM1_CCR1  DMA1_Channel2
#define DMA_Channel_TIM1_CCR4  DMA1_Channel4

uint16_t    hBuff[4] = {50,600,600,50} ;
DMA的配置↓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_Channel_TIM1_CCR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DMA_Channel_TIM1_CCR1;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hBuf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_Channel_TIM1_CCR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_Channel_TIM1_CCR1, ENABLE);

TIM基本配置不粘在这了,关键地方的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 触发模式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1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Disable); // 失能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触发下一个波形

  TIM_DMAConfig(TIM1, TIM_DMABase_CCR1, TIM_DMABurstLength_4Bytes);

    // Enable DMA event
  TIM_GenerateEvent(TIM1,TIM_EventSource_Update);
  TIM_DMACmd(TIM1, TIM_DMA_CC1, ENABLE);

  TIM_DMACmd(TIM1, TIM_DMA_CC1,ENABLE);

  TIM_UpdateRequestConfig(TIM1,TIM_UpdateSource_Global);

-------------------------------我是分割线-----------------------------------------------

以上代码目的是为了实现  TIM-CNT 与CCRx 发送比较事件的时候 触发 DMA的传送更新CCRx的值 ,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  (是比较事件触发DMA,不是更新事件触发DMA)    ←我的理想状态

实际情况是,没有DMA的传输。

-------------------------------我是分割线-----------------------------------------------

上面的目的用数字表示下。。  比如我设置的TIM->ARR是 1000 ,   TIM->CCR1  初始值是200 ,  当TIM-CNT 计数到200的时候,触发一次DMA传送,把我设定好的值送到TIM->CCR1,这样更新了TIM->CCR1,比如这个时候CCR1就变为400了,TIM->CNT不会被清零,它继续加,CNT加到400的时候,再一次触发了DMA

楼主:
(接上)   再一次触发了DMA的传送,继续更新了TIM->CCR1,就是这样不停的触发,传送。。。。  反正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没有触发DMA,所以请大家来帮帮忙

楼主:
墨迹了半天,一不小心发现了问题。
配置了一个中断,然后在中断里修改CCRx的值,才发现自己之前那个数组设置的数字大小不对,没有安排好顺序
现已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