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颖的无刷电机正弦波驱动的过零点捕捉算法

楼主(2016-12-23):
这种算法的特别之处在于不需要测量电流和复杂的位置估算算法就能知道转子的大概位置,以比较小的代价就能实现无传感器的正弦波驱动,实际的效果非常接近无感FOC,比起无感FOC还有更大的好处是批量生产的时候对电机的一致性要求不是很高,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应该是elmos的东西,确实不错!

网友A:
谁说不要测电流了。。。

网友:
测的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不要测电流了。。。

说了不要测电流,自己不会看啊,逗比。

网友:
可以肯定是不用测量电机的电阻和电感参数!

网友:
这个不错,先看看质料

网友B:
不是捕捉过零点,根据过零点时间差取表输出SPWM,让电机电流接近正弦波么?

网友:
启动方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C:
电感法的脉冲注入启动,有很比较明显的声音。下周或下下周我要开始测试这个方案。

网友:
正在研究bldc,下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捕捉过零点,根据过零点时间差取表输出SPWM,让电机电流接近正弦波么? ...

这个算法调节的是频率和幅值,过零点只是用来同步频率的,幅值用来调节转速,有点类似压频控制,只是这个是闭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法的脉冲注入启动,有很比较明显的声音。下周或下下周我要开始测试这个方案。 ...

不要想当然的,你都没看过,不要随便下结论。
高频注入解决的是大负载启动,并不能实现高速稳定运行。
普通的三步法启动能适用大部分无感BLDC的场合,如果负载大又变化大,有感的才是最好的办法。
启动的关键是开环切换到闭环这一步,切换越平滑越容易启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算法调节的是频率和幅值,过零点只是用来同步频率的,幅值用来调节转速,有点类似压频控制,只是这个 ...

看文档是在死区期间测量电压,这对ADC速度要求不低啊,2us死区的话,采样时间至少在2us内,500K。
如果要可靠需要多几个采样,那么需要更高的采样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要想当然的,你都没看过,不要随便下结论。
高频注入解决的是大负载启动,并不能实现高速稳定运行。
普 ...

周四elmos的人来我们公司演示的他们的飞机,你自己没见过真的就不要乱说的吧。本来是来挺你的帖子,怎么感觉你谁都想攻击一下的。现在开发版没有在手里,周一给你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周四elmos的人来我们公司演示的他们的飞机,你自己没见过真的就不要乱说的吧。本来是来挺你的帖子,怎么 ...

我有源码有开发板,并且实际测试过,所以说你是想当然,你说的飞机跟这个不是一回事,应该是另外一套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周四elmos的人来我们公司演示的他们的飞机,你自己没见过真的就不要乱说的吧。本来是来挺你的帖子,怎么 ...

自尊心真强,哪句话攻击你了,我发的资料跟高频注入没有半毛钱关系,你不就是没看就在那胡说八道吗,这样容易误导别人!

网友C:
我们使用的是E523.05的芯片,代理来说的他们的启动算法是德国给宝马做的,代码封闭,启动的时候明显有脉冲注入的声音。我做FOC算法也有段时间了,启动也搞了好几种方法了,什么样的运行效果我还是能挺出来的。过两天我把高频注入搞定了就发个帖子给大家看看的。基于反电动势的无位置传感器的算法基本都搞定了。还有这个片子我们都有自己的电调板,你说我们在这个片子的投入有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文档是在死区期间测量电压,这对ADC速度要求不低啊,2us死区的话,采样时间至少在2us内,500K。
如果要 ...

确实这样,ELMOS号称他们的芯片是为这个算法专门定制的,不过ADC采样1us的还是很多的,再搞个DMA应该就能实现了。

网友C:
我这有很多这个方面的资料不方便传上来,就不跟你较真了,我可以肯定的说他们的启动现在肯定是用了电感法那种脉冲注入的方法,他们没有给你我也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很多这个方面的资料不方便传上来,就不跟你较真了,我可以肯定的说他们的启动现在肯定是用了电感法那 ...

有就有呗,高频注入又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我发的这个资料跟高频注入无关,别误导别人!
有兴趣就另开一贴发点硬货,让大家也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的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就有呗,高频注入又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我发的这个资料跟高频注入无关,别误导别人!
有兴趣就另开一贴 ...

支持,规则是人定的,思路也是人想的。

网友:
看了一下自己关于电感法脉冲注入的回答,有两点做个解释。第一,我那个跟帖是回答我的上家关于启动使用的什么方法的一个解答,这是本周四elmos这个方案的代理商带着他们的飞机来我们公司做的演示,也对启动做了明确的说明是用的注入法并且德国方面对此部分的代码保密,这里没有直接@楼上就回答可能一起了误解,我先到个歉;第二,那条回帖比较的简短,说了启动有明显的声音,可能引起楼主的反感,这里再表示道歉。那条回复加上启动效果非常好,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2017-10-13):
这个还是蛮新鲜的,和别的方案有点区别,但就是elmos开放的资料好少,官网上都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使用的是E523.05的芯片,代理来说的他们的启动算法是德国给宝马做的,代码封闭,启动的时候明显有脉冲 ...

楼主的高频注入搞定了吗?elmos的芯片是不是用在汽车上多一点

网友(2018-03-30):
这样方案不知道有没有人使用在实际项目中

网友(2018-08-24):
无刷电机开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