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苹果产品的序列号,在哪里可以查到硬件信息!

楼主(2016-12-23):
在苹果官网上查不到详细的信息,比如硬件配置,保修情况等。
除了客服,其他网上能查到吗?

网友:
貌似没有,官网一直是用来查保修用的 https://checkcoverage.apple.com/cn/zh/

网友:
好像可以插上电脑用刷机软件看看,以前试过,具体忘了

网友:
爱思助手

楼主:
这个好,能看到详细的信息。谢谢!
但是连接后要在PAD上点击确认,如果屏坏了就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能看到详细的信息。谢谢!
但是连接后要在PAD上点击确认,如果屏坏了就用不了! ...

连电脑查,靠谱。外壳的序列号有时就是假的。能保证看到的信息准确的话,淘宝花点小钱,还可以查机子来路,维修换机历史。关键词:GS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