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CAN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6-12-23):
我用的是LPC11CC24,自带CAN控制器和收发器,在用Debug调试的时候,发现CAN里面的状态寄存器一直显示的是CAN内核传送的报文不被应答,这个错误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就大神指点下。谢谢

楼主:
附上CAN的程序,请大神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必须接一个接收的板子,不然肯定没有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接一个接收的板子,不然肯定没有应答

好的,谢谢大神了。那我的程序上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吗?是自己蠢了没有接通信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