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移动中断向量表

楼主(2016-12-23):
用STM32F105做了一个项目,在BOOT中升级APP没有问题,直接跳转过去能够正常执行。
从应用程序(APP)跳转至BOOT执行升级也没有问题,升级完成后跳转至应用程序就发现中断相应不了了。
可是复位(重新上电)从boot跳到应用程序,就能够执行,中断也能响应。反复测试不知道为何??
请高手指教!!!!

问什么从APP进入boot升完级,跳转至APP就不能响应中断。
从boot直接跳转至APP就能够响应中断呢???
我的主函数是先移动中断向量表的::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10x_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10x.c file
     */

        uint32_t i , j , k;
//        __set_PRIMASK(1);
//        __set_FAULTMASK(1);
//        __disable_irq();

                NVIC_SetVectorTable(0x8000000,0x8000);                //ÖжÏÏòÁ¿±íÆ«ÒÆ ÒѾ­Ê¹ÓÃAPP³ÌÐò

//        __set_PRIMASK(0);
//        __set_FAULTMASK(0);
        __enable_irq();

。。。。。。。。。。。。。。。。。。。。。。。。。。。

网友:
boor跳app前要把开过的外设关掉

网友A:
给你个思路   app升级完   写标志区,然后看门狗不喂狗,让芯片自动重启,再次进去boot后,读标志位判断升级成功然后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思路   app升级完   写标志区,然后看门狗不喂狗,让芯片自动重启,再次进去boot后,读标志位判断升 ...

不能复位,管脚配置也不能变的。

网友:
我做的没什么问题,两方面:
第一,我用的是软复位进行重启
第二,我是在启动代码第一行加的中断向量影射函数(先判断是不是软复位,然后再影射中断向量)

网友:
楼主,看你贴的代码,为什么没有关中断,再设置中断向量表?

如果设置了定时中断,刚好中断来了,还没有把中断向量表设置好偏移量,不就挂了吗?

最好在跳转之前,把所有中断都关掉,然后跳转到main里把中断再关一次->设置中断向量表->外设初始化->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