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搞电子的人远远大于机械的,是不是阿莫搞贴片机会比雕刻机更好卖

楼主(2016-12-24):
机械结构方面会比雕刻机更简单。
我觉得贴片机对论坛坛友来说需求更大

网友A:
no no no 真正会动手的人不多。smt这块要求太高了,至少锡浆,钢网,小镊子,风枪,烙铁,预热台,这些是至少的。一个bga都能难倒97%的网友。

网友B:
不搞50张以上的小批量的话,贴片机感觉用处不大,况且只是贴片,后续还需要很多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no no 真正会动手的人不多。smt这块要求太高了,至少锡浆,钢网,小镊子,风枪,烙铁,预热台,这些是至 ...

最好是做好的成品啊
如果论坛有10000元左右一台的贴片机,我会购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搞50张以上的小批量的话,贴片机感觉用处不大,况且只是贴片,后续还需要很多设备 ...

小批量生产 的 那部分,需求也很大的,比如100个小批量。

10块以下,我会自己焊接,如果是10块以上手工焊我会生不如死。
考虑外包,也有很多限制,动不动就给个量起步,还有工程费

网友C:
呵呵。
小型smt这个领域我正准备明年开始大做,当然不希望阿莫进入这个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小型smt这个领域我正准备明年开始大做,当然不希望阿莫进入这个领域。 ...

价格大概什么范围
我要入手一台,上次手工焊接40多块,太痛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大概什么范围
我要入手一台,上次手工焊接40多块,太痛苦了

就是万元这个档次的,低配置的可能不到1万元。

网友D:
机械结构方面会比雕刻机更简单。谁说的?
贴片机同时要求速度与精度,还要配备视觉系统,气源。
谁的雕刻机能一秒内开10个洞,雕刻机能把零件自动对刀分中二次加工?

网友:
搞过,弃坑了

LZ说这话,一定不知道空气温度湿度对贴片机影响有多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结构方面会比雕刻机更简单。谁说的?
贴片机同时要求速度与精度,还要配备视觉系统,气源。
谁的雕刻机 ...

能贴0805  可以了
工控板基本都是0805

网友:
又要便宜,又要能贴好,难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no no no 真正会动手的人不多。smt这块要求太高了,至少锡浆,钢网,小镊子,风枪,烙铁,预热台,这些是至 ...

你说的太对了,这两天在研究bga植球,结果都不太满意。工具不可少。还要用的来,用得顺手。

网友:
贴片和焊接手工都行的,量很少少手工还是方便。电路板量少手工就不能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搞50张以上的小批量的话,贴片机感觉用处不大,况且只是贴片,后续还需要很多设备 ...

没有啊,我没从5-50片都用贴片机贴

网友:
我就一个烤面包机,手工贴片,钢网,锡膏都有。

网友:
嘉力创的贴片业务足以使所谓的桌面贴片机失去意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太对了,这两天在研究bga植球,结果都不太满意。工具不可少。还要用的来,用得顺手。 ...

有空就练习、有空就练习、有空就练习、重要的说三遍,掌握技巧就熟练了。

网友:
楼主你想多了,太小看贴片机的技术门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空就练习、有空就练习、有空就练习、重要的说三遍,掌握技巧就熟练了。 ...

有些东西不是练习就能练好的。没那么简单。工具不全,什么都不可能干好。想我直到买了预热台才焊好bga,到现在我也只能利用钢网在芯片上刷一点锡,珠子都吹不上去,而且一吹就跑。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不是练习就能练好的。没那么简单。工具不全,什么都不可能干好。想我直到买了预热台才焊好bga, ...

也没几款工具,就用去刃的美工刀片、镊子、脱脂棉、天那水、热风枪、电烙铁而已。你用锡球植锡的时候,芯片上要抹很薄的助焊膏,钢网要压紧不能移动,倒入锡球之后要用很小的风量加热就不容易吹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也没几款工具,就用去刃的美工刀片、镊子、脱脂棉、天那水、热风枪、电烙铁而已。你用锡球植锡的时候,芯 ...

那估计钢网用几次就废了。之前有人先刷一层锡浆,然后再放锡珠,据说效果会好非常多,因为bga拆下来的无铅型貌似焊盘都有氧化(或者是损坏),烙铁都刮不上锡,但是我测试过用锡浆可以良好上锡。不过我因为暂时没有需求也就没研究过。植珠台貌似对准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钢网用几次就废了。之前有人先刷一层锡浆,然后再放锡珠,据说效果会好非常多,因为bga拆下来的无 ...

什么钢网那么容易坏?只要不是太薄、太便宜都可以用很多次的。
刷了锡浆再放锡珠,这样加热的时候,锡浆就会熔化在一起成为锡球,不但会撑起钢网,还比较容易跟旁边大小均匀的锡珠融合在一起。
BGA拆下后焊盘有氧化的情况,要么是板子摔过导致虚焊,要么焊锡没有熔化就拿下芯片导致虚焊,还有些是进水导致锈蚀而难以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不是练习就能练好的。没那么简单。工具不全,什么都不可能干好。想我直到买了预热台才焊好bga, ...

请问一下,你焊接bga.用的助焊剂是啥?我买了一罐,不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空就练习、有空就练习、有空就练习、重要的说三遍,掌握技巧就熟练了。 ...

练习是必须,思考,改进更不可少。
我昨天开始弄bga植球,用的是直接加热钢网,助焊剂,上钢网,倒锡球,加热。看似完美,结果拆钢网的时候,有2-30个锡球不跟芯片走,要赖在钢网上。反复几次,都如此。
后来看见视频,改进的方法,锡球弄上去后,拆掉钢网,然后回流焊加热。
结果如何?猜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练习是必须,思考,改进更不可少。
我昨天开始弄bga植球,用的是直接加热钢网,助焊剂,上钢网,倒锡球, ...

锡球全部熔合在一起成为大锡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练习是必须,思考,改进更不可少。
我昨天开始弄bga植球,用的是直接加热钢网,助焊剂,上钢网,倒锡球, ...

我用过所谓直接加热钢网,一吹就彻底变形废掉了。而且这种钢网一般化学处理,不能用来植锡。我用的助焊剂是一种黄色黏稠的膏状物,浸润能力比松香水要强太多了,但是依然不能浸润氧化的bga。你可以尝试下钢网+锡浆+锡珠再reflow,也就是正常的reflow流程前面加3步。之前我吹时遇到过一大半锡珠都没有在焊盘上,而是被助焊剂粘到pad外面,而且个别锡珠堆成一堆。
我看有人说要等锡还没硬就取下钢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锡球全部熔合在一起成为大锡球?

不是,结果是,绝大部分球圆润光滑的粘在了芯片上,有20来个,两两粘在一起,少数几个,两个球跑一个焊盘上去了。
有可能是取下钢网的时候,把锡球搞歪了,再加热,就是这个结果。
下一步,看起来需要搞一个植球台。
或者,搞个胶带粘一下,当成一个简易的植球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是,结果是,绝大部分球圆润光滑的粘在了芯片上,有20来个,两两粘在一起,少数几个,两个球跑一个焊盘 ...

是可能锡球被钢网碰歪了,还有可能是部分位置的助焊剂稍微厚一些导致锡球滚走了,你用刀片抹平再用风量2、热量6.5加热一遍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可能锡球被钢网碰歪了,还有可能是部分位置的助焊剂稍微厚一些导致锡球滚走了,你用刀片抹平再用风量2 ...

没用刀片摸,用的是刷子刷的。估计可能是取钢网的时候碰歪的。不过,我在放入回流焊的时候,都确认了珠子在盘上,不知道为啥,加热后就成这个样子了。
这种有几个不好的,是不是不好修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用刀片摸,用的是刷子刷的。估计可能是取钢网的时候碰歪的。不过,我在放入回流焊的时候,都确认了珠子 ...

刷子难以均匀涂抹的。
只要芯片没有鼓起来或者破裂,相信能够一次性搞定锡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刷子难以均匀涂抹的。
只要芯片没有鼓起来或者破裂,相信能够一次性搞定锡球。 ...

助焊膏不均匀也会导致锡球到处跑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助焊膏不均匀也会导致锡球到处跑么?

会的,它对于锡球有浸润作用。如果只是很薄的一层,它受热就会迅速下降跟焊盘接触就会马上熔合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的,它对于锡球有浸润作用。如果只是很薄的一层,它受热就会迅速下降跟焊盘接触就会马上熔合在一起。 ...

懂了,下周上班时候试试看,谢谢!

网友:
这种级别的贴片机个人玩玩还行,小团队生产都不靠谱,做来市场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不是练习就能练好的。没那么简单。工具不全,什么都不可能干好。想我直到买了预热台才焊好bga, ...

你是不是把刚网拿开了?
我是自己做优盘与固态硬盘,焊接bga闪存。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no no 真正会动手的人不多。smt这块要求太高了,至少锡浆,钢网,小镊子,风枪,烙铁,预热台,这些是至 ...

或者可以搞3d打印机,技术难度都会低点,用的领域也比雕刻机广,电工也会喜欢。雕刻机专业性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