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可不可以做工业控制?

楼主(2016-12-24):
在这里咨询大家一个问题,最好是用过的用户。现在想用树莓派做工业控制,不知道稳定性和抗干扰性怎么样?有电机工作的场合中应用!

网友:
怕断货、缺货、、、工业上:稳定第一、可持续性、少维护、、、、

网友:
我没有用过,但是我对现在国内工业产品的了解来看,用树莓派做,绝对称的上高大尚。

如果用德国工业产品的情况看,用树莓派做,要事先做各种测试来判断。

至于你说的抗干扰,电机等情况,你如果亲自做过emc测试,你就明白了,这跟树莓派是存在什么关系。

网友A:
说说为什么用树莓派。

网友B:
我早已有此打算,现在已经将软件在WIN32和树莓派上都已经调通,实现WIN /Pi 双平台全功能运行
我的打算是:大设备(对成本不敏感)上WIN32平台,主要是对后期维护,培训等售后问题着想。
                     现在每台设备装上一个TEAMVIEWER,可以实现24小时10分钟内响应售后。从便利性这一角度来说,树莓派是没法做到的
                    小设备才考虑用树莓派,不需要复杂操作。比如只是预览加工文件之类的,考虑上树莓派。或者是特殊环境:比如移动端,对功耗敏感的。对安装空间有要求的。也需要考虑树莓派。

网友B:
抗干扰,规范布线,电源处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据我了解到的情况 还没人这么干 - -!

不可控因素太多了 。  而且 树莓派 这个产品的目的就不是拿去做产品的 而是学习用的。

做工控产品   还是工控机比较适合。

网友C:
做火星车吗?否则合不合适测试一下不就得了,要知道国内很多人是光藕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为什么用树莓派。

功能强大,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干扰,规范布线,电源处理应该没有问题!

关键是作为一个整体嵌入进去的,对可靠性要求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火星车吗?否则合不合适测试一下不就得了,要知道国内很多人是光藕共地 ...

这个倒是看了太多这种情况了,光耦共地,但是理解不了,既然共地还要光耦干什么?

网友D:
据说芯片买不到,,万一缺货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芯片买不到,,万一缺货怎么办,,

嗯嗯芯片这个没法说,只要主板供货稳定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看了太多这种情况了,光耦共地,但是理解不了,既然共地还要光耦干什么? ...

一个功能就是电平转换,,

网友:
不合适吧,本身只是个测试平台(教育及创客),要达到工业级及抗干扰,测试及方案本身价格就比这个消费类东西高不少

网友:
其实可以用全志的那些板子做, 有量的话去找商家谈价格

网友:
工业用要自己单独设计板卡,用学习板代用是很危险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作为一个整体嵌入进去的,对可靠性要求较高!

要什么样级别的可靠性?
如果不是装在飞机导弹宇宙飞船上的,你值得去试试
我从来不迷信各种工业级的模块(做过全面测试的产品例外,当然那是天价)
你认为工控机不会出问题?
你认为X化X祥所谓的超高稳定性的工控机,一点都问题都不出?
在这个时候,你用树莓派,送一块给客户做备用。他们还是很高兴的

网友:
我认为可以。只要防护措施到位。

网友:
消费级产品过两三年停产是必然的

网友:
树莓派之前有computmodule

网友E:
http://bues.ch/cms/automation/pilc.html       可以参考,树莓派可以作为dp主站,现场干扰啥的影响小很多

网友:
这就一在家用的玩具; (早期的板据说对着它用闪光灯拍照都会死机的)不能用在工业上的;

家里的路由器 100元一个, 工业用的上1000元  就这道理;

而且客户知道你这个主板只值200元时,你向他收多少钱好

网友:
不是还有bbb别的派,最近看nanopi m3不错。不知适不适合做工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ttp://bues.ch/cms/automation/pilc.html       可以参考,树莓派可以作为dp主站,现场干扰啥的影响小很多 ...

哈哈,这么干之前一定要先对dp线打一下EMC测试再说。
如果能过,就算能用了,如果不能过,就不能用。就这么简单…
工业品这是必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哈哈,这么干之前一定要先对dp线打一下EMC测试再说。
如果能过,就算能用了,如果不能过,就不能用。就这 ...

        dp物理层 是485的, 可以用 现成的 经验。

        软件更复杂。

网友G:
做做EMC测试就知道了,
不过个人建议就算要上还是全志U的山寨派比较合适, 树莓派说不定那天更新换代了没旧的了, 后期就维护是个问题, 工业品和消费品不一样不可能说两三年就全部淘汰, 一般工厂是5年的折旧, 你至少要考虑6,7年的维护周期.
当然货机既出手概不负责的用什么都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p物理层 是485的, 可以用 现成的 经验。

        软件更复杂。

软件原则上永远是能调完的,你有足够的功夫总能搞定,而且搞定后无任何成本。
但是,如果天生emc不行,基本上神仙也没办法简单解决。或者说有办法就是把豆腐做成肉价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做做EMC测试就知道了,
不过个人建议就算要上还是全志U的山寨派比较合适, 树莓派说不定那天更新换代了没旧 ...

你认为全志的持续生产时间更长吗?我表示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认为全志的持续生产时间更长吗?我表示怀疑

树莓派的U是博通专供的, 这U目前好像只在树莓派上使用, 如果树莓派销量低了, 难说博通会不会停产
而全志的不光是山寨派使用, 机顶盒 平板等地方也在用,
博通的没地方买, 全志的有地方买, 至少在停产前容易备货
当然最保险的做法还是直接上三星 高通 联发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软件原则上永远是能调完的,你有足够的功夫总能搞定,而且搞定后无任何成本。
但是,如果天生emc不行,基 ...

就不说微软了,西门子软件还不是一个劲的升级,授权卖得价比硬件还贵;硬件容易完善,软件就是泥潭

网友:
这个派只是让学生玩家吃的,你硬要用在工业境,显然是自找麻烦。工业专用的好东西多了,没必要用这个。

网友:
树莓在启动时需要时间。。突然断电也可能崩溃。。不是那么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不说微软了,西门子软件还不是一个劲的升级,授权卖得价比硬件还贵;硬件容易完善,软件就是泥潭 ...

对啊,没问题啊。软件使劲让你升级,你还得用
硬件是基础。只要硬件的可靠性能保证,就算天天让你升软件,你也能接受。
要是硬件自身不可靠就完蛋了~

网友:
回复过树莓派这个问题很多次了,树莓派是成人玩具,不过国外有很大的社区在支持,因此欧美的小学生也开始用了
对于教育类似印度这样贫穷国家的学生,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案,因此受到google的大力支持,赞!

网友:
可以定制

网友H:
关键是派跑的是linux,不是实时系统。做控制一般用实时系统。

网友:
目前还只是学习用的,不是为工业用途设计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派跑的是linux,不是实时系统。做控制一般用实时系统。

感觉跟实时性无关,自动取款机和大量的工控机都是用的经常死机的xp,据说国产攻击性无人机pc端也是基于xp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觉跟实时性无关,自动取款机和大量的工控机都是用的经常死机的xp,据说国产攻击性无人机pc端也是基于xp ...

xp经常死机并不是xp不稳定,而是运行在ring0级别各种设备驱动程序造成,可以说99.99%的蓝屏都是厂商驱动bug造成的。

网友:
说的很详细

网友(2017-02-14):
树莓派的稳定性还是需要测试一下的,pi2在闪光灯下就会出问题。

网友J:
树莓派的稳定性一般,我的几块板子同样环境下运行同样程序,有差异。

网友:
如果可以,飞思卡尔就不会被NXP收购,,高通也不会收购NXP了。。。

网友:
工业上用beaglebone (TI AM335X)

网友(2017-05-11):
我希望树莓派能拿来做主控,有网卡和WIFI,可以控制一些外设。
开发语言有  python  应该可以支持nodejs  和 go。
做功能应该很方便。就是启动要点时间,万一死掉重启要等一阵子,可能会误事。这点不如单片机
有能快速启动的系统吗,
http://tinycorelinux.net/5.x/armv6/releases/5.3/  这个好像是 树莓派1,我的是树莓派3.

网友:
前段时间发现他的linux有BUG,不知现在改正没有,工业上最好不要用这个。这个就是学习用的。

网友:
我准备用BBB上控制,用内置flash运行。恶劣条件下存储卡运行不稳定。

网友:
Beaglebone Black 吗,带WIFI的版本比较贵。有可靠的系统吗?
时间紧,不想从bootloader 一路搞起,想在上面, 用 python 等直接做应用。这方面支持好吗

网友K:
attach://374468.jpg
看来树莓派不能室外长期工作,室内还好。
室外考虑PLC 才好

网友:
求稳定就用TI的,am335x,
消费类就是消费类

网友:
有树莓派工控卡,每款工控卡,在RS上至少保证6年供货周期。

网友:
@nibia   am335x 可以在室外较长稳定可靠工作?
有合适的通用的,稳定的FW吗?  可以支持高级语言,类似 nodejs   golang  python吗,
我只想在最上面做网络通讯等应用,不想从bootloader 一路搞上来。

网友L(2017-09-18):
引用 网友J:
树莓派的稳定性一般,我的几块板子同样环境下运行同样程序,有差异。

能否具体说下什么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K:
attach://374468.jpg
看来树莓派不能室外长期工作,室内还好。
室外考虑PLC 才好 ...

树莓派的资料上说 0-80摄氏度,芯片正常运行时会在50-60℃之间,如果没有散热肯定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能否具体说下什么差异

四块树莓派做IP地址变更监控,主芯片都有散热片,并且配有小风扇.电源是输入12V通过DC-DC变为5V,额定电流3A.SD卡是sandisk正品.其中两台连续工作一年以上,一台每隔两三个月就死机,重启后有时能正常工作,有时要重新写SD卡才行.剩下那台坏的间隔还短,换了外围电源、SD卡也不行。

网友(2018-08-14):
引用 网友B:
要什么样级别的可靠性?
如果不是装在飞机导弹宇宙飞船上的,你值得去试试
我从来不迷信各种工业级的模块 ...

严重同意您的意见!
X华是好。但是不值那个价

网友:
冷库测温控制

网友:
UI用什么做的呢

网友:
这个是别人开发的。看着像QT。通过这个我才知道树莓的。

成本优势巨大

网友:
不大适合!!!!

网友:
也在考虑用到工控上。

网友M(2018-10-17):
最近分析老外的一款工控产品,用的是beaglebone black做核心板,上面程序是用Python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早已有此打算,现在已经将软件在WIN32和树莓派上都已经调通,实现WIN /Pi 双平台全功能运行
我的打算是: ...

请问大侠的TeamViewer是什么版本的?可否分享?
yongke@163.com

网友(2019-01-08):
引用 网友M:
最近分析老外的一款工控产品,用的是beaglebone black做核心板,上面程序是用Python写的 ...

哪款工控产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