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IM仿真软件(C block 使用说明)

楼主(2016-12-24):
最近看到好多网友都在问怎么使用PSIM这个软件,希望有所帮助吧
PSIM仿真软件(C block 使用说明)
1、调用C Block 模块(如图1);
2、设置C Block 输入输出端口(如图2);
3、定义C Block 模块内部变量(如图3);
4、编写程序代码(如图4);

网友: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上搜到的都要安装VC6.0,然后再搞

网友:
感觉国内用PSIM的太少了,日本用这个倒是非常多

网友:
有软件没呢?

楼主:
【PSIM】PSIM Professional Version 9.0.3.400_x32(by bunion)
http://www.amobbs.com/thread-5112957-1-1.html

网友:
multisim不是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SIM】PSIM Professional Version 9.0.3.400_x32(by bunion)
http://www.amobbs.com/thread-5112957-1- ...

有64bit吗?

楼主:
我自己用的电脑系统是32位的,论坛上好像有人回复说32位和64位是通用,你试试看呗

楼主:
你对比过就会知道这个软件用起来多方便了

网友:
ok  可以使用了,谢谢!

网友:
这个太好了,正是我想要的东西,这个春节学起来.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教程,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A(2017-02-15):
PSIM里取余怎么做啊?电机的输出位置到PARK变换时,不取余数据太不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IM里取余怎么做啊?电机的输出位置到PARK变换时,不取余数据太不好看了.

整数求余吗?求余(int)X%Y;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数求余吗?求余(int)X%Y;

3.1415926取余

网友B(2017-10-23):
引用 楼主:
【PSIM】PSIM Professional Version 9.0.3.400_x32(by bunion)
http://www.amobbs.com/thread-5112957-1- ...

楼主,你好,我用这个软件安装后无法破解,看看我安装步骤对不对,谢谢。

先解压,然后运行“PSIM 9.0.3.400_x32.exe”安装软件,
半路选择同目录下面的“psim.lic”文件安装,一直安装完成,
再用Standalone License files目录下面的“psim.lic”覆盖替代前面安装时候使用的“psim.lic”,
在运行“Register PSIM.reg”文件写入注册表,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有没有什么步骤漏掉了?

我这一直提示708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望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用这个软件安装后无法破解,看看我安装步骤对不对,谢谢。

先解压,然后运行“PSIM 9.0.3 ...

步骤都是对的,我电脑用的是win7 32位的,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步骤都是对的,我电脑用的是win7 32位的,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我是64位的,目前我这系统用了一年多了,还没有遇到软件不兼容的,我想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并且不是软件不能运行是不能破解,别的99se,pads,keil等都是破解的,按说和系统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步骤都是对的,我电脑用的是win7 32位的,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我又从网上下载了一个绿色版的,现在可以打开了,应该正常了吧,谢谢。

网友C:
请教楼主,这款软件购买大概需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这款软件购买大概需要多少钱?

免费的,网上好多绿色版本的

网友C:
ok,谢谢
还有绿色版本也能自动生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ok,谢谢
还有绿色版本也能自动生成代码?

都可以的

网友(2018-04-06):
原来是这样,感谢楼主!

网友(2018-06-10):
先收藏,慢慢看

网友(2019-09-02):
我按照上面的操作步骤在部分仿真电路中C block能够正常工作,但是放在整个仿真系统中C block不工作,输出全为零。我想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2020-02-24):
下载按照教程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