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推荐可以把.h264转换成avi格式的软件

楼主(2016-12-24):
小弟这里有几个监控器拍下的视频,全部都是.H264的扩展名,需要转换成avi等常见格式,在网上找了好多视频格式转换软件都不支持,格式工厂、视频转换大师等等都不支持。
万能的坛,请懂行的前辈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A:
直接改后缀成mpeg试试

网友B:
H264 只是视频编码类型,而 AVI 是容器类型
AVI 格式的视频文件也可以用 H264 视频编码类型的

建议先下载个 MediaInfo 看一下 .h264 文件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后缀成mpeg试试

改了,无法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H264 只是视频编码类型,而 AVI 是容器类型
AVI 格式的视频文件也可以用 H264 视频编码类型的

用MediaInfo打开之后,显示的文件信息为  Stream:AVC.
请问接下来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C:
我知道GPAC开源代码中有个工具MP4Box可以把H264的裸流转成MP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GPAC开源代码中有个工具MP4Box可以把H264的裸流转成MP4

多谢提示,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楼主:
已经解决了,多谢群里的各位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多谢群里的各位指点。

楼主怎么解决的,留香后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解决的,留香后人

说来惭愧,迅雷看看就解决了

网友:
.h264 原始视频流,找一个MP4 muxer封装成mp4就行了,相当于穿了件衣服。
常见的工具有大脚板Yamb

网友:
.h264,可以用PotPlayer,KMP,VLC等直接播放的

网友:
avidemux

http://fixounet.free.fr/avidem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