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用HDMI可以把图像放到电视里,但声音还是从电脑里出来

楼主(2016-12-25):
RT HDMI 连接到功放解码的,按道理功放应该有声音,我蓝光播放器也是通过HDMI连接到功放,然后转接到电视就可以,电视HDMI也练到功放上

网友:
看看HDMI的声卡驱动正常不,看看播放器音频输出是这个声卡不

网友:
是不是线不正经?

网友:
音频输出手动选一下。

网友:
电脑上的声音输出通道不对。
支持完整HDMI的的电脑除了视频HDMI还有一个声音的HDMI,需要选中才能从这里输出。
建议安装对应显卡的完整驱动和应用程序。

网友:
默认声音输出要选HDMI才可以。

网友:
你的顯卡是否支持音頻同步?

网友:
你的线不行,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面声音控制器里面要有 HD audio 驱动,音量控制属性里面声音输出要选为 HD audio,另外 HDMI 电缆要支持声音输出

网友:
默认设备选hdmi设备

网友A:
默认设备选显示hdmi带的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设备选显示hdmi带的声卡

谢谢大家,重新装了个播放器(POTPLAYER), 终极解码。声音可以出来了,然后只能是两声道。
后来在下图中按红色的设置下,可以输出DTS HD 声音到功放了(通过HD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