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二极管是这样?

楼主(2016-12-25):
如图。

一个设备,锂电池供电,锂电池接在VIN,VOUT是负载端,还有个DC。DC约5V。
为了防止DC反灌入VIN,需要在VIN和VOUT 之间接入一个二极管。

如果Q10接二极管,在锂电池工作时,二极管上的损耗太大。
所以要求这个二极管是单向导通,但是导通时要无压降。

弄了个电路,测试貌似可行。

1.只有锂电池接入时,DC端电压为零,A点电压被R28拉低也为零。Q10的Vgs大于其阀值,Q10完全导通,VOUT=VIN几乎无压降。
2.DC接入时,A点电压大概=VOUT,Vgs=0.   Q10不导通,其体二极管起到反向截至的作用,防止DC的电灌到VIN上来。

利用Q10做了个理想二极管。
大侠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
这电路量产过,木有发现什么问题。
R22可以不要。

网友:
表示,我比较奢侈,都是用轨到轨低功耗运放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