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坛里大家对micropython兴趣这么高涨,我设计了一款,有要的?

楼主(2016-12-25):
目前只做了个样品,需要多少我做多少,先弄个预售。后续资料跟进

网友:
还不了解这是啥东东。。。帮顶。

网友:
from http://www.micropython.org/
MicroPython is a lean and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Python 3 programming language that includes a small subset of the Python standard library and is optimised to run on microcontrollers and in constrained environments.

The MicroPython pyboard is a compact electronic circuit board that runs MicroPython on the bare metal, giving you a low-level Python operating system that can be used to control all kinds of electronic projects.

MicroPython is packed full of advanced features such as an interactive prompt, arbitrary precision integers, closures, list comprehension, generators, exception handling and more. Yet it is compact enough to fit and run within just 256k of code space and 16k of RAM.

MicroPython aims to be as compatible with normal Python as possible to allow you to transfer code with ease from the desktop to a microcontroller or embedded system.
The pyboard is the official MicroPython microcontroller board with full support for software features. The hardware has:
STM32F405RG microcontroller
168 MHz Cortex M4 CPU with hardware floating point
1024KiB flash ROM and 192KiB RAM
Micro USB connector for power and serial communication
Micro SD card slot, supporting standard and high capacity SD cards
3-axis accelerometer (MMA7660)
Real time clock with optional battery backup
24 GPIO on left and right edges and 5 GPIO on bottom row, plus LED and switch GPIO available on bottom row
3x 12-bit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s, available on 16 pins, 4 with analog ground shielding
2x 12-bit digital to analog (DAC) converters, available on pins X5 and X6
4 LEDs (red, green, yellow and blue)
1 reset and 1 user switch
On-board 3.3V LDO voltage regulator, capable of supplying up to 250mA, input voltage range 3.6V to 16V
DFU bootloader in ROM for easy upgrading of firmware

网友:
弄个网络接口,有线网卡或者wifi模块接口。。。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玩意没有外壳,做到树莓派外壳里面吧

网友B:
楼主觉得python 好还是JS好?

网友:
好像只能用F40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觉得python 好还是JS好?

各有各优势,python注重计算
js注重网络方面相关用的广

楼主:
另外一个对程序员编程来说很明显的区别是javascript是基于事件驱动的,python是基于过程的。但是python有类概念,更像个高端语言,面向对象特征很明显,跟java很像。电工如果想学高端语言,micropython语言不妨学学。这个会了java基本也就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对程序员编程来说很明显的区别是javascript是基于事件驱动的,python是基于过程的。但是python有类 ...

说实在的,LZ还不如在原来的js的板子上移植一个micropython的好。再移植几个神马lua、picoc、basic、java、.net MF、lisp之类的,用户想用哪个就自己下载哪个,一板N用,岂不更有卖点。我说的这几种在网上都可以找到资源,估计弄到您的板子上需要一些移植工作。
js是基于对象的,它可以模拟类(没有protected)和命名空间啊,而且java根本不是完全面向对象的,还不支持属性,写出来跟王母娘娘的裹脚布一样,充满了设计模式,跟脚本的小完全不沾边
说java不完全面向对象是有依据的,他的基本类型不是对象,但是js是,python我不懂,大概也是吧。比如
3.1415926.toString()

网友C:
另外,有些用户可能会注重效率。也可以做成宿主+插件的方式,USB虚拟一个U盘出来,用户直接在Keil中写C或C++代码调用宿主的API,编译完后生成bin文件直接拷进去就能运行,估计是效率最高的。API用SVC就行了。
其次可能是.net MF、Java了,毕竟不需要语法分析,上位机就已经分析过了。这个要有编译过程,但是可以很直观的进行脱机调试,各种变量依赖等等一目了然。
再次估计是lisp、basic,估计没有用户会用。写出来跟汇编似的,语法解析速度快,运行速度不知道
再然后就是各种高级脚本了,直接文本搞进去就执行了,开销不会小的

网友:
我做407,支持micro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有些用户可能会注重效率。也可以做成宿主+插件的方式,USB虚拟一个U盘出来,用户直接在Keil中写C或C+ ...

javascript的类功能是个残缺品,python比他更像个高端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有些用户可能会注重效率。也可以做成宿主+插件的方式,USB虚拟一个U盘出来,用户直接在Keil中写C或C+ ...

一般单片机上开发产品还是用CC++好了,脚本语言可以用来做测试工具比较方便

网友D:
新技术层出不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技术层出不穷。。。

只是近几年被大家知道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的,LZ还不如在原来的js的板子上移植一个micropython的好。再移植几个神马lua、picoc、basic、java ...

高手,你知道js中怎样设计属性吗?比如我想有个计算周长的类A,
A a;
a.r = 3; /* 设置半径为3 */
然后就直接可以访问周长属性a.c得到周长的值。就如同我设置a.r的同时,a.c自动变更了一般。
而且如果我设置a.r = -1,那么a.r的值实际上不会改变。这怎么实现?
访问时必须用a.c这样,你不能叫我调用一个成员函数来做;这才叫真正的属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高手,你知道js中怎样设计属性吗?比如我想有个计算周长的类A,
A a;
a.r = 3; /* 设置半径为3 */

请先确认您的js版本,好像是js 1.6以上才有属性,具体那个版本我也记不清了。
单就你这个例子,请在FireFox或Chrome下测试,IE下面就很难说了
function Circle(radius){               //定义一个类:圆
        this.radius = radius;                   //只有一个成员:半径
}

Circle.prototype.__defineGetter__('girth', function(){ return 2 * Math.PI * this.radius; });            //周长读属性
Circle.prototype.__defineSetter__('girth', function(c){ this.radius = c / 2 / Math.PI;});                 //周长写属性

调用方式如下:
var c = new Circle(1);        //建立一个半径为1的圆
console.log(c.girth);              //打印出周长,注意,这里是属性调用,不是函数调用

网友:
刚买了一块基于ESP8266的micro Python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先确认您的js版本,好像是js 1.6以上才有属性,具体那个版本我也记不清了。
单就你这个例子,请在FireF ...

多谢了!我先找各个浏览器试试看,再给你回复吧

网友:
说到底还是软件。硬件就是个做嫁衣的。

网友:
我太落后了,不明觉厉这个是啥东东,友情顶顶

网友:
用C语言写挺好的,为啥要用Python呢

网友F:
原来的开源的micropython,,,带硬件图纸的,楼主可不可以带头做一批呢?

网友:
JS、Py全都懂,楼主厉害!!

网友:
有几片F429吃灰,到时候看看能否下个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的开源的micropython,,,带硬件图纸的,楼主可不可以带头做一批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电路板我已经做好一块
我先预售,人多的话   就做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玩意没有外壳,做到树莓派外壳里面吧

跟arduino兼容的引脚,只是长了点

网友:
有兴趣,不过希望弄DC-DC + LDO的供电,适应更广的供电范围,24v以下的电源随便用。

加强的模拟电路,这个很有必要,尤其是AVDD和Vref,另外可以加强DAC BUFFER

可以考虑加个SPI flash,不知道micropython的支持如何,反正25系列的flash很便宜

另外弄个2.0的Type-C接口如何,实在方便啊

楼主(2017-06-07):
距离之前发帖已经快半年时间了,都没有时间做,这次抽空做了一批。
之前有需求的网友还有需要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距离之前发帖已经快半年时间了,都没有时间做,这次抽空做了一批。
之前有需求的网友还有需要的吗? ...

写了一点指南,时间不够,先写一点

网友G:
官方版更小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官方版更小点吧

官方版接口不好使

网友H:
关注一下,最好能出光pcb
一般手里都有片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注一下,最好能出光pcb
一般手里都有片子的

都是0603元器件

网友I:
现在流行在esp8266   esp32上用micro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流行在esp8266   esp32上用micropython

stm32f4的优势在于外设多,这个8266和32没法比的。micropython的f4支持can操作,这个是个例子,还有支持伺服电机的类

网友:
0603的件焊接很好焊接呀

网友(2017-10-16):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2.smSHLV&id=543704429586&ns=1&abbucket=16#detail

我已经在你那里买了一套,准备开玩;)

网友:
原来python还可以玩硬件啊,我一直认为那个东西是做软件的(电脑上用的)。

网友(2017-12-24):
看起来挺有意思的,最近刚好在学python,很想试试,不知道MicrPython在32上跑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2018-04-07):
挺好的, 关注一下 python

网友J(2018-06-22):
不知道这个micropython支持多任务不? 如果不支持 就只能做玩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这个micropython支持多任务不? 如果不支持 就只能做玩具了

最新版已经支持了,不过功能很弱